救命啊!100s什么鬼呀这么难搞![抓狂]

楼主(2016-05-28):
这什么怎么怼它都不行!
用ht8链接devo12原装系统无刷机的可以控制!但是斜盘自动修正简直没有!就那么一点点一点点不听声音都不知道她在修正!虽然不会飞但也是玩了四年的对尾悬停炸了好几台450和600的人!其他不会对尾悬停绝对666666……这么小几乎没有的可把我难倒了!一起飞飞机就翻到了我以为我太久没飞站姿不对……怎么调陀螺感度都没有用。练了几把模拟器对尾还是不行……以前玩gcp那3d蛋蛋会忧伤大但是对尾悬停可是大学陆!你们是怎么飞的?

还有说说传说中的devo刷机和100s加卫星的事!
是在骗我吗?有个私藏多年的devo7e当年为了cp买的二手已经刷好galee的程序!一直没用上今天买了卫星到了!搞了半天在kbar上对频只能对频上dsm2!!!dsmx死活没怼上哎但是怼上dsm2的卫星接到100s上也没连接成功!驰远你在骗人!
现在都不能玩了只能静态!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1. 控连接ht8怎么把感度调高让它修正量大点?
2.galee固件是不能玩100s吗?哪个固件好用?
3.华坑的刷控软件哪里找?华坑去做无能了官网改了找不到下载的了!(华坑弯了!小米无能鸡都让小米股票掉价……华坑有钱输得起吗?)

感想太难折腾了这个!没耐心真的会抓狂

网友A:
首先保证你的控里设定的斜盘是单舵机模式,这个与450的三舵机不同;其二如果是华科尔的控请将油门反向,就是显示100%的时候油门实际是0,0%的时候油门实际是100%(这是指没刷控时的)。
我刷的是M固件,论坛里有刷机文件,可以找到。现在最新版的是5.0。最好用英文界面的。我用的是华科尔D7E。刷的是M大固件,完全可以对频飞行!
100S加小卫星的方法好像驰远公司的网站上有,就是使用DSM2的,不能使用DSMX。从来没听说过100S不能用小卫星的!另,挂小卫星用地平线DX6控手感很好!

耐心仔细的找找,应该是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A:
哦!忘了。
华科尔控请将陀螺仪控设为普通模式50% 3D模式80%。就行了。反正我就是这么设的,在DX6上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忘了。
华科尔控请将陀螺仪控设为普通模式50% 3D模式80%。就行了。反正我就是这么设的,在DX6上也是这 ...

多谢指点!方便加qq吗?感觉自己还是搞不懂

网友:
你的100s是旧版,新版才支持dsmx制式卫星。新版的卫星插口在舵机插口隔 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方便加qq吗?感觉自己还是搞不懂

我没有qq,可站内消息告知我邮箱,我发一份绘你。

网友:
下面的脚架装反了……

网友B:
旧版只支持dsmx不支持dsm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旧版只支持dsmx不支持dsm2

搞错了吧,我手上新旧版的100s各一架,均支特DSM2的模式,至于新版的是否还支持DSMX就没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错了吧,我手上新旧版的100s各一架,均支特DSM2的模式,至于新版的是否还支持DSMX就没试过。

说反了,旧版只支持2,新版都支持

网友:
还是玩450吧成本高不到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反了,旧版只支持2,新版都支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保证你的控里设定的斜盘是单舵机模式,这个与450的三舵机不同;其二如果是华科尔的控请将油门反向 ...

油门需要反向 非常坑 有时忘了换模型  对拼完直接乱飞走了   还好没打到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门需要反向 非常坑 有时忘了换模型  对拼完直接乱飞走了   还好没打到自己

乱飞走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生,因为,如果开了油门的一般对不上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哈哈、我100s都出了差点被你搞晕、旧版只支持dsmx新版都支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哈哈、我100s都出了差点被你搞晕、旧版只支持dsmx新版都支持

确实新旧版都支特DSM2!飞机和控都在,验证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新旧版都支特DSM2!飞机和控都在,验证过的。

反正我的旧版是只接过dsmx卫星   dsm2没试过

网友D:
100s的螺距只能调舵机拉杆吗,控里调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s的螺距只能调舵机拉杆吗,控里调没反应

舵机行程里面可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