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模式加速问题

楼主(2016-05-29):
刚转手动,看了很多模友发的飞行视频,拐完弯向前的时候,机身基本保持平的,而自己的总是倾斜度很大才能保持速度,如果打舵小了,飞机就好像停下来不前行,为什么这样的呢?

网友A:
估计人家的摄像机装在三轴平衡座上。
高速转弯必定有向外侧的离心力的,那肯定要打舵修回啰,要不然就向外侧冲了。
当然还有种可能是別人提早预判好了拐点,早就减少了向个方向的舵量,只是因为飞行器的惯性的原因还延着原方向运动,操控者凭经验适时打舵再立即推油门就行了。这一点可以参考船老大的泊码头的样子。

网友B:
不是机身平的,还是摄像头有仰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人家的摄像机装在三轴平衡座上。
高速转弯必定有向外侧的离心力的,那肯定要打舵修回啰,要不然就向外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机身平的,还是摄像头有仰角

你还没明白我所说的意思

网友:
人家飞机动力储备比较大

网友:
大概是摄像头抬得不够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