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发固定翼悬挂着试飞,机头左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5-29):
如题,请教论坛的高手,刚完成的单发固定翼,最近天天下雨无法试飞,心血来潮通过钓鱼线悬挂在重心位置,另一端挂在屋顶开机试飞,开机后机头左偏,飞机绕左向旋转,请问是什么原因?
因为是单发,
电机
已经调了大约3度右拉,3度下拉。飞机重心调整的已经很好了,左右前后都不偏,是否是右拉角还不到位?

网友A:
这种方法不可靠,三度右拉已经很大了。

网友B:
到飞场尽情撒欢吧,飞机正、重心准,地跑起飞左旋就会被抑制,祝爽飞

楼主:
多谢两位指导,谢谢,找个好天气直接飞啦,哈哈

网友C:
这样的方法不对

网友D:
钓鱼线代替不了风洞,速度起来后拉力线的影响很小,要重点关注的还是重心和控制面是否准确

网友E:
就平装能怎么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