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4用iPad信号不好

楼主(2016-05-29):
        求高手指教新办回来的精灵4用iPad信号就很不好经常花屏、断信号。用手机就没有这样的事。如何解,问题出在哪里啊
       我也是在精灵4刚出的时候入手的,那段时间就是用手机飞的很流畅,后期感觉屏幕有点小就换了个iPad结果回来一用就出现花屏、黑屏的情况。经常出现。我在家里把精灵4放在窗户那拍人流,竟然还会出现断信号的情况,当然花屏也是经常有的。
        虽说就是一瞬间的事那是看着也闹心啊,万一哪次出去飞停顿了一下刮到人或者别的什么就不好了。。。。。。
         第一张是正常的,第二张是花屏要是运动幅度大的话全屏都是花的,第三张是断信号手慢了黑屏没截到。
     求大神指导如何破。。。。。。

网友A:
看看硬件解码有没有打开

网友:
你这个是几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硬件解码有没有打开

一直开着呢,从来没关过。。。。

网友B:
换一根连接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根连接线试试

试过了,谢谢

网友C:
解码开了没

网友:
晕,。早上我也是这样,用手机飞到2公里远也一点事没有。用IPAD MINI,几十米都显示图传信号差,很卡顿。啥原因啊?怎么解决?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跟我说一下。同样的原因。会不会跟数据线有关?我用的是品胜的数据线,要用原装的吗?

网友:
怎么回事呢

网友D:
我也是,前天升级完之后,实时图传很模糊,不知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前天升级完之后,实时图传很模糊,不知什么情况

各种方法都试过了,都不管用

网友:
打电话给大疆客服,说有可能是IPAD MINI1代硬件解码功能不够,建议换2代……晕死。

我的是IPAD MINI1,不知你的是几代?也不知是不是1代就不行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
要是你的是AIR 2的话那就可以排除IPAD的硬件配置的问题了吧……
到底是啥原因啊……晕死了。

网友E:
更新最新版本的App,专门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新最新版本的App,专门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的最新版本是多少?

网友:
没用,还是一样的卡

网友F:
破解信道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破解信道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真的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破解信道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大胡子正解!我都是手动信道,选择噪声最低的。码流再拉到最低,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如果手机飞的流畅,用IPAD不行的话,你多试几根苹果线吧,我遇到类似的情况,跟线缆也有一定的关系,另外最新的APP对图传也有一定的改善,你可以试试。另外如果还是不行,我就是用手动模式,选干扰最低的信道,再把码流拉到最低,因为本汪手机比较垃圾,开自动经常绿屏,开手动最低码流就没事了,不过我用IPAD air2飞都是自动信道,一切正常。不过我看你上面提示是调整天线朝向,会不会你平板装上去之后没注意天线的摆放?

楼主:
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更新app就好了。之前的毛病全都没有了。图像很清晰。信号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码开了没

我的是苹果6p,也是花屏延时,哪里开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更新app就好了。之前的毛病全都没有了。图像很清晰。信号也不错

最新的APP是什么版本?直接苹果商店有得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更新app就好了。之前的毛病全都没有了。图像很清晰。信号也不错

可不可以发一个APP上来给我?

网友:
我用的ipadpro9.7英寸的和6sp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