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起飞时颤抖像是共振但稳定后平静了?

楼主(2016-05-29):
只要大点舵量修正便会摇晃,我转速调在70%油门,是不是转速低了?悬定稳住不大?这现象与
舵机
虚位大有关吗?

网友A:
十字盘感度高了吧

网友B:
主轴看一下,有点弯就会这样

楼主:
换了新主轴情况更剧烈波动

网友C:
留意下中联里的胶垫是不是老化了或是进藏东西了。

网友D:
检查中联胶圈和大桨夹轴承,我450sport和你问题一样,经检查发现大桨夹轴承松了,上了些轴承胶固定后故障解除.

网友E:
這種震動,要逐一排查的,
我有次買了台新機,一點震動都沒有,
一不小心,大槳輕微擦地之後,就開始震了,
換大槳,因為其中一槳有少許槳尖破了丁點,兩槳重量不平衡,
檢查橫軸,主軸....................

网友F:
把两只大桨对调一下试试,记得大桨螺丝不要拧的过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