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各位大神F450续航问题~

楼主(2016-05-29):
先说说配置F450 apm2.8飞控m8n Gps 好盈40a乐天电调mini osd 数传,ts832图传,小摄像头.一共大概1.25
kg...尝试了2216电机kv810和F4006电机kv680~.1045浆..3s 3500电池和5200电池 bb响设3.6v 2216电机60油门才可以起飞 3500悬停9分钟~5200 13分钟~f4006 3500 8分钟 5200的80油门起飞也不稳就没测~之前有个20A天行者加银燕xa2212 3500都能飞13分钟 40油门就起飞了~~求助各位大神长续航方案~~其在不想多花冤枉钱拉~感谢感谢!!!

网友:
你那电机的KV都是4~5S用的,你用3S能有多大拉力,即使不用4S,810KV  3S也要用1145桨啊,要不然哪来的拉力

网友:
你机子比人家重,就那么简单。

网友:
浆太小,3s换11寸的,或者换4s电池。不带fpv配置和你差不多2200的电池能飞10分钟

网友:
我2216  5200 3s  27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