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WIN10驱动后,DJI NAZA 飞控连接不上电脑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5-29):
       更新WIN10有段时间了,今天想再上电调试下,发现怎么都连接不上,搜索了下发现是共性问题,驱动不给安装。研究了下,解决了问题,现在分享给大家。具体需要两步。

1,关闭WIN10的强制驱动签名
2 ,  手动安装驱动

强制驱动签名是一种安全机制,没有签名的驱动不让安装,防止软硬件的故障。总之,新系统有些小毛病,在win7开发的驱动有点不兼容。

控制面板 → 更新与安全 → 恢复 → 高级启动下的 立即重启。

之后是 疑难解答 → 高级选项 → 启动设置 → 重启
这时候系统会重启到启动设置界面,也就是WIN7下的启动+F8,在这里禁用驱动签名就行。

重启后,打开设备管理器,在端口(COM和LPT)选项下,一般只有一个COM端口,更新驱动程序。
手动浏览 → 从驱动列表浏览 → 从磁盘安装 → 找到DJI驱动文件夹,文件名以inf结尾 → 安装驱动

然后就可以愉快的玩耍了。如果解决了你的问题,留个帖子给个赞呗,还可以打赏↓↓↓
声明:谢绝转载

网友:
非常感谢,因为这个是问过dji客服,只是说抱歉,一点不拿出解决的办法

网友(2016-12-23):
非常感谢楼主,那天看了你帖子后,按照步骤操作,问题得到解决,好开心;不过直到今天才给留言。    再次感谢。

网友(2017-04-13):
多谢多谢,发自内心的谢意啊

网友:
不行呢!!最后那一步,还是提示驱动不适合

网友A:
还是不行呐,显示未知USB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呐,显示未知USB设备

坏了

网友(2017-06-18):
你好你能给讲讲win7连不上的吗?

网友(2018-01-15):
驱动时成功安装了,但是调参软件还是识别不了飞控,wkm飞控

网友:
先表谢意,等我回家就试试!

网友(2018-06-07):
楼主,你说的这个驱动在哪里呢?我都找不到,你说了方法,但是驱动在哪里,麻烦说一下呢

楼主(2018-11-08):
发表于 2016-5-29
两年之后忽然上版面了,

网友:
其实改时间是最方便的……,改到13年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都是改时间,楼主的方法倒是提醒了我。

网友(2019-01-03):
忠心感谢楼主,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多年,老笔记本电脑不行了,新电脑又只能装WIN10,今天才找到这个解决方法,终于联上了,现在终于可以拿着新的WIN10笔记本电脑外场调参了,哈哈!

网友:
重启电脑后,还会不行的。

网友(2019-04-04):
来自2019年的感谢

楼主:
时间过得好快啊。。。

网友:
最好是装双系统,把大疆的DJI NAZA装到XP系统去,就解决了。

网友(2019-07-13):
fymy123: 你好你能给讲讲win7连不上的吗?

将电脑系统时间改一下,改到2014年

网友(2021-04-08):
我最近不知怎么回事,WIN10 BF地面站不显示端口,但是插到MAC上就可以正常进系统。。

网友(2021-06-09):
很简单 ,只要更改下电脑时间在14年以前 ,驱动就可以正常安装了

网友(2021-10-02):
还是弄不明白

网友:
程序签名过期了,改电脑时间到过期前

网友(2021-11-01):
不需要这么麻烦  去时间跟日期里面  先关闭下  自动设置时间。 ,吧 时间调整到 10年前。    然后  然后就装上了。  然后 在打开自动设置时间。 然后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2023-05-11):
这么多年了。 难道大疆就做不出一个与时俱进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