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飞控,450四轴起飞时乱飞不稳

楼主(2016-05-29):
naza飞控,450四轴起飞时乱飞不稳,求指导

网友A:
你至少也要说明不稳的现象吧?
电调行程校准做了没?
感度调成默认了没?
机架电机安装水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至少也要说明不稳的现象吧?
电调行程校准做了没?
感度调成默认了没?

换了机架,重新组装了。这些都没弄
起飞的时候,推油门一侧前倾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机架,重新组装了。这些都没弄
起飞的时候,推油门一侧前倾

3个可能,一是电机方向不对,二是螺旋桨方向不对,三是油门行程不对。

网友:
先检查油门行程吧,重新校准一次

网友:
更换机架,飞控的所有校准都要重新做一次

网友:
基本对我静平衡做没,飞控调节平衡有一定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