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桨的搭配问题

楼主(2016-05-29):
    65cm的O艇,电机飞速达3660KV2726,3S2200MA并联供电,桨438的铜桨,下水后觉得速度起不来,请大家看看桨的搭配合不合理。

网友:
电池换4s的,容量得大点。

网友:
桨后面那个整流的去掉吧,去掉后螺纹也锯掉。

网友:
不懂船哦

网友:
用4S   或5S 跑

楼主:
4S或者5S是不是电压高了些。我是用两个3S并联,这样电池船和450都能用,在想是不是把桨加大一些。

网友:
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認為電壓正合,升電壓耗電大增提速微小。

單憑這些照片難看出問題,發些影片大有幫助,看壓水板好像是負角度,如是的話是會較慢的,但有時是必須這樣調的,可試調至零度再看看。

競速電船手冊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944
www.fastelectrics.net

單體船狂熱/MONO MANIA多編文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5783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5957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5786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2#pid10373336

网友:
你的铜浆看上去精度不够好,换CNC铝浆吧,438够用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今天下午又去跑了三组电池,最后一组快完时发现船不动了,幸好在岸边,捞上来发现推油门电机发抖不转,用手扭桨扭不动,回来拆下电机发现电机轴也扭不动。飞速达3660水冷电机,总共跑了五组电池,估计电机爆缸了,上一个电机也是飞速达3650,电机爆缸坏的,这个估计又是,这牌子的不能用啊。另外请朋友们建议一下选哪种电机好一些,谢谢大家。

网友:
不要再选择这类自带水冷套的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今天下午又去跑了三组电池,最后一组快完时发现船不动了,幸好在岸边,捞上来发现推油门 ...

有机会换电机是好事,继续跑3s选 kv3500-3600。空转没有35000-40000的转速跑不爽同时效能不高,水花都不漂亮。

网友:
1,换大桨   2,换4S或者5S电池    3,换高KV的电机        我之前豹子3660KV3800用3S电池配的438桨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我原来的KV值是不是小了些,还有带水冷套的电机是不是不太好,青天兄能再详细说说吗。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看来我的KV值是不是小了些,另外青天兄谈到的不建议用带水冷套的电机,其原因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A:
高轉速小槳,較低轉速較大槳,可以獲得相同速度,但輸入功率不同,百多年歷史的研究課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轉速小槳,較低轉速較大槳,可以獲得相同速度,但輸入功率不同,百多年歷史的研究課題。

这确是基本原理,(输入功率不同)怎么理解呢。

网友B:
你应该根据电机的KV值及电池C数选择桨。看来你的电机转速低了桨偏小,我的电机KV和你一样,桨用440的速度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根据电机的KV值及电池C数选择桨。看来你的电机转速低了桨偏小,我的电机KV和你一样,桨用440的速度还 ...

应该是的,现已选择了豹子3660KV2700电机,440的铝桨,大家看看这样行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现已选择了豹子3660KV2700电机,440的铝桨,大家看看这样行么。

这个问题应该是你自己调试,在这个过程中选。譬如电机是大件先定,然后选电池的s数,选桨的大小。试一试速度怎样?工作时发热如何?再来加大或减小。先用塑料桨,试好了以后换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是你自己调试,在这个过程中选。譬如电机是大件先定,然后选电池的s数,选桨的大小。试一试 ...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为了要和450通用电池,所以电池定为3S,电机看大家豹子的用的多(飞速达之类的再也不敢用了),而豹子的好像只有KV2700较合适,因此就换桨试了,参考大家的经验,争取尽量选好,以节约买桨的费用。

网友:
比原来kv更低?怎会是这个思路?

网友C:
换了个四极电机,扭矩增大了船会快了一些是肯定的,但这是有限的,要快必须增加可观的转速,要么加高电压要么加大电流,电压不变的话就要增加 kv,另外桨的直径太大操控性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个四极电机,扭矩增大了船会快了一些是肯定的,但这是有限的,要快必须增加可观的转速,要么加高电压要 ...

换的是豹子的电机,查了参数表KV2700过了是3180,但淘宝上卖的很少,要么就是3800了,但3800又觉得太高了些,因此选了2700的。

网友:
初一看觉得船有点面熟,仔细一看原来是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