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下云台抖动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6-05-29):
2212 1000KV电机 最近刚换了2个,就出现这种抖动问题。
有人说是电机 不平衡造成,有人说是减震球的问题。
大家看看这个究竟什么问题造成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和云台控制板有关!!

网友A:
抖出翔了,云台电机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出翔了,云台电机坏了吧

飞机起飞前没有问题呢。为什么会起飞后电机就这么抖动呢?

网友B:
云台电机功率太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台电机功率太高了吧

如何调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