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gt3b遥控器问题

楼主(2016-05-29):
今天玩mono1玩着玩着就没反应了,上案后发现原来是T插掉了条线,焊好上电就发现电机滴滴滴滴……的响,响声是滴一声响的,滴声问隔一两秒这样,此时第一通道尾舵有反应,第二通道油门没反应。电调油门行程也设置不了。我电调是海王120v2的,请教下是不是我接收机挂了??

楼主:
另外,我用天地飞板控接船上设备,油门和尾舵都正常的。

楼主:
还有也试过把油门通道接在gt3b的第一通道上进行油门较正后油门就可以用转轮控制了,说明电调应该没问题的,反而尾舵接在2通道上一点反应都没,不懂啊~~~!

网友A:
天地飞板控的接受   油门是3通道  方向是4通道或者其他的  那你摇杆的操作相对变应  换控后要调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板控的接受   油门是3通道  方向是4通道或者其他的  那你摇杆的操作相对变应  换控后要调油门行程
...

板控我油门行程调节了,就枪控油门通道没反应,行程也设置不了,可能接收机坏了

网友B:
你电机发出的声音表示没有油门信号,为什么没有 你应该懂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机发出的声音表示没有油门信号,为什么没有 你应该懂了  哈哈

应该是没信号到电调里,我试了下电调没插进接收时上电也是这样响的,但你说接收坏了,那为什么电调插到接收时,第一通道又有反应的?难道只是坏了第二通道!!!请解答下,谢了

楼主:
买了接收换了,一切正常,真的是接收第二通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