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轴碳素机架

楼主(2016-05-29):
4215电机,15寸桨,不带电和相机云台,3235克。请大家看看配多大的电池(12V3S)合适。

网友A:
650KV至少配4S电池,3S电池电压太低了
如果电调支持的话配6S也可以的,如果4S电池配10000mAh,6S配8000左右
电机上桨的螺丝别用这种,换内六角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KV至少配4S电池,3S电池电压太低了
如果电调支持的话配6S也可以的,如果4S电池配10000mAh,6S配8000左 ...

谢谢!电调只支持2-4S。不知道电池是根据什么配的。4S10000的电池大约能飞多久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电调只支持2-4S。不知道电池是根据什么配的。4S10000的电池大约能飞多久呢?

看具体载重,保守点的话一般20分钟左右

网友B:
自行车上的快拆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行车上的快拆都用上了。

是的。拆的快,折的快。

网友:
除了桨的螺丝,电机座碳片的螺母应该用自紧的,你用这种震动久了会松至脱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具体载重,保守点的话一般20分钟左右

不挂载都3kg多了!挂载下来挂载下来差不多4.5公斤你确定4s10000的电能飞20分而不是5-8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挂载都3kg多了!挂载下来挂载下来差不多4.5公斤你确定4s10000的电能飞20分而不是5-8分??

我用X8机架,4S10000mah带1552桨配600KV电机飞过17分钟,飞到彻底没电A2强行降落,机架算上电池也是3kg多点,X8效率还不如八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X8机架,4S10000mah带1552桨配600KV电机飞过17分钟,飞到彻底没电A2强行降落,机架算上电池也是3kg多 ...

你是飞到彻底没电啊!还有天上飞的就是重量多一克都会影响很多续航的!这个还是多上千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