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机固定螺丝孔坏了

楼主(2016-05-29):
请问大师们, 有没有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 我的花牌h2520电机上的四个固定孔, 有两个螺丝断在里面了, 一个被磨大了, 只剩下最后一正常使用的!   我想过把那个被磨大的孔用m3.5的螺丝! 原先是m3的螺丝!    可是我的电机固定座上的开口无法穿过m3.5的螺丝, 如果对固定座进行扩孔, 会出现被磨的很薄的一条边, 感觉不结实了! 请问大家, 有没有别的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电机吧

网友A:
这都能坏。。。螺丝质量不靠谱。。

网友B:
可以用个3mm不锈钢螺纹套,效果绝对没得说,就看你的动手能力了。

网友:
楼上办法靠谱。 先扩孔, 然后用丝锥攻螺纹, 然后加螺纹套。 不过3mm螺纹套外径要5mm了, 不如直接用M4丝锥攻丝然后上m4内六角高强度螺丝。

网友C:
还有个办法就是你拆了电机座, 拆了电机,用m3平头螺丝直接从里面穿出来, 然后用自锁螺母拧紧, 然后把电机装回。

网友D:
这个怎么磨成这样的,能避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怎么磨成这样的,能避免吗?

这个电机飞了一千多个电, 下了有10来次!  其中光滑丝的就有三次! 哎

网友E:
楼主找到3.5mm的国标丝锥和螺丝了吗?求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找到3.5mm的国标丝锥和螺丝了吗?求共享。

我准备买, 螺纹套, 过几天到货,。  到时跟你说一下使用感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准备买, 螺纹套, 过几天到货,。  到时跟你说一下使用感受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哈

今天才拍下, 又要等几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哈

补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才拍下, 又要等几天了

补图

网友:
其實擴孔,薄得一條邊,沒事的,用力點又不是在那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办法就是你拆了电机座, 拆了电机,用m3平头螺丝直接从里面穿出来, 然后用自锁螺母拧紧, 然后把电 ...

4mm杯头很大颗,马达是能固定牢了,只怕马达齿会干涉了吧。

网友E:
很想看看修复后的效果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想看看修复后的效果咋样。

现在只是把飞机装好, 但还没试飞,。 感觉这个螺纹套蛮实用的,。 值得注意的是, 螺纹套有两种, 一种就是我这种钢套是弹簧, 需要的安装工具贵些,。 还有一种是累死吉米丝加了内丝和一字槽口, 可以直接用平头螺丝刀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个3mm不锈钢螺纹套,效果绝对没得说,就看你的动手能力了。

谢谢你,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不错是解决方案,以后某些地方是用的着了。谢谢楼主的图文并茂。

网友B:
直升机上2.0 2.5的螺丝孔很多,一但滑丝用这个钢套比原来还要结实,工业上一些零件出厂前会镶钢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上2.0 2.5的螺丝孔很多,一但滑丝用这个钢套比原来还要结实,工业上一些零件出厂前会镶钢套。

确实, 我上的很紧, 不原来的铝的内丝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能坏。。。螺丝质量不靠谱。。

不是螺丝坏了, 是螺丝孔被磨大了

网友:
电机里面的金属屑没清理干净??

网友F:
真复杂!不如收过二手或换新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复杂!不如收过二手或换新好了

看起来复杂, 用起来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