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3飞控怎样控制BB响

楼主(2016-05-29):
飞了一段时间的穿越机,发现炸机后找飞机是很头痛的事情。不得不上个BB响了。
请问F3飞控用SUBS接收机连接Matek的5in1分电板,怎么能用遥控器上的一个通道来控制Matek的5in1分电板上的BB响?
麻烦知道的朋友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F3飞控本身可以驱动一个蜂鸣器,制定一个遥控通道即可

网友:
你只要一个BB响就行了,直接焊接在F3飞控板上的BUZZ 的那个孔上,cleanflight软件上在模式里打开BE的那个,设置一个辅助通道就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耐心解答

网友A(2016-07-05):
我也是五和一的分电板,楼主后来是怎样控制这个BB响的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五和一的分电板,楼主后来是怎样控制这个BB响的呢???谢谢!!!

可以在F3飞控上焊接一个BB响,但是我嫌麻烦没有那样用。
我的做法是把分电板上的BB响接在接收机的升降通道上,当拉升降舵到一定舵量后BB响就开始响了,不影响正常飞行。实际使用中在草丛里找飞机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B:
F3上有个buzz接口,接上,用一个遥控通道控制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在F3飞控上焊接一个BB响,但是我嫌麻烦没有那样用。
我的做法是把分电板上的BB响接在接收机的升降通 ...

那楼主分电板上的BB响等于没用哦!!还有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电调啊!!我的小蜜蜂都烧了两个了。还是悬停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B:
F3上有个buzz接口,接上,用一个遥控通道控制就行了

谢谢!!这个我懂的!!我想利用分电板上的BB响!!呵呵!!!

网友C:
把分电板那个3P线,接到飞控某个空的通道上,cf里打开舵机什么的设置,选好通道就好了,可以指定遥控器上任意拨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楼主分电板上的BB响等于没用哦!!还有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电调啊!!我的小蜜蜂都烧了两个了。还是悬停 ...

我的做法就是用分电板上的BB响啊。
插飞控剩余通道上也曾经试过,没成功。

网友C:
晚点给你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晚点给你上个图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晚点给你上个图

大大,关于5合一分电板BB响控制请你上个图吧!!谢谢!!!我分电板的那个3P线给飞控供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大,关于5合一分电板BB响控制请你上个图吧!!谢谢!!!我分电板的那个3P线给飞控供电了!!!

先打开1,然后到servos菜单里,看你3P线插在哪一针,找到对应的通道,然后勾选你遥控上想要使用的开关对应的通道,应该就可以了。

我也不记得为啥我的是servos0了,反正你可以测试,飞控上5-8针,对应这个图片里应该是前4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先打开1,然后到servos菜单里,看你3P线插在哪一针,找到对应的通道,然后勾选你遥控上想要使用的开 ...

谢谢,如果可以的话,再给张接线的图,那就完美了!!我用的是sbus方式连接接收器的!!!

网友D:
LZ  现在你的BB响是接在哪里呢? 能不能上个图看看 ,, ,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如果可以的话,再给张接线的图,那就完美了!!我用的是sbus方式连接接收器的!!!

跟接收机没关系,把5合1上那个3P线接到飞控除了电调之后其他的空针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现在你的BB响是接在哪里呢? 能不能上个图看看 ,, , ,,   谢谢

你好,我用的是FRSKY的TFR4SB接收机。这个接收机有4个接口,一个是SBUS插口,其他三个分别可以接油门、副翼和升降。我把分电板上的BB响用舵机线接在其他三个通道中的升降通道上了,等于是和副翼联动。当升降舵拉一半行程量的时候,BB响就响了。平时飞航线不影响,找飞机还挺方便。
在外地出差,没法上图,见谅。不知道这样能说明白吗,如果不明白,等我回去再上图。

网友:
明白了,真是谢谢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打开1,然后到servos菜单里,看你3P线插在哪一针,找到对应的通道,然后勾选你遥控上想要使用的开 ...

谢谢,我按您给的图设置一下。有不明白的再向您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的是FRSKY的TFR4SB接收机。这个接收机有4个接口,一个是SBUS插口,其他三个分别可以接油门、副 ...

没事! 懂了, 谢谢了.

网友:
“飞控上5-8针,对应这个图片里应该是前4个”,这句才是关键。 回家赶紧试试。

网友E:
回家试了, 设定servo1, 接在8号输出上,搞定了。 但是只有这一个设置是可以工作的, 不懂为什么。

网友F(2016-10-11):
引用 网友E:
回家试了, 设定servo1, 接在8号输出上,搞定了。 但是只有这一个设置是可以工作的, 不懂为什么。

有图片吗?我的还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图片吗?我的还没搞好。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我是用辅助3通道控制BB响, 所以在A3和servo1交叉处打勾, 为什么是Servo1呢? 我也不知道,是我试出来的。

最后将飞控的8号输出和分电板的信号线接起来, 为什么是8号输出?这也是试验的结果。 然后就搞定了。 每次用遥控器切换飞控的辅助3, 分电板上的BB响就会响一下。

网友F:
谢谢分享,只能是通道8有反应吗?难怪我搞不出来,我接在了通道7,怎么搞都搞不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只能是通道8有反应吗?难怪我搞不出来,我接在了通道7,怎么搞都搞不出来。

插在7上  =servo 0
插在8上  =Servo 1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插在7上  =servo 0
插在8上  =Servo 1

正解,虽然我没试过,但符合逻辑。

网友:
分电板上的3P插针接在飞控上以后,分电板上的5V输出还用插在8上吗?不是重复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分电板那个3P线,接到飞控某个空的通道上,cf里打开舵机什么的设置,选好通道就好了,可以指定遥控器上任 ...

麻烦问下,分电板上的3P插针接在飞控上以后,分电板上的5V输出还用插在飞控8上吗?不是重复供电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把分电板那个3P线,接到飞控某个空的通道上,cf里打开舵机什么的设置,选好通道就好了,可以指定遥控器上任 ...

麻烦问下~~分电板上的3P插针接在飞控上以后,分电板上的5V输出还用插在飞控8上吗?不是重复供电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麻烦问下~~分电板上的3P插针接在飞控上以后,分电板上的5V输出还用插在飞控8上吗?不是重复供电吧?

这叫供电线冗余,两根线断一根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叫供电线冗余,两根线断一根没关系。

专业专业~~~哈哈哈

网友:
cf可以用扩展通道功能,商品介绍里有详细设置方法。

网友:
f3调参软件能给一份吗

网友I(2017-09-21):
请教那些都对应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那些都对应什么。

上面对应的是控制通道, 左边对应的是舵机。 截图的意思就是用辅助通道3控制舵机1。最新的BF固件, 舵机是一个虚的概念,需要用CLI的resource指令分配资源。 注意:截图中舵机是0到7, resource指令中舵机是1到8。所以截图中的servo 1 就是 resource 指令中的 servo 2 。  如果你准备用马达7的接点接舵机。那么先运行resource指令,如果看到 motor 7 B08, 那么就将B08重新分配给 servo 2。指令是 resource servo 2 B08  然后运行 save指令保存。 这时辅助通道3, 就能够控制接在马达7口上的舵机了。 注: 这其实是云台控制,所以需在配置中激活 servo tilt 功能
        舵机控制口的选择,要避免和马达口公用同一个定时器。 比如飞机是四轴, 而马达4和马达5用的是一个定时器, 那么如果你把舵机接马达5口上, 就不能正常运行。所以尽量使用编号大的马达口接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