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Cb 86 plus 有个叫 STORAGE 的功能啥?

楼主(2016-05-29):
乐迪Cb 86 plus  有个叫 STORAGE 的功能是啥??有人能解释一下??
再顺便问一下有没同时充电的功能了??是不是没有了??我的意思是两块电池分别插在两个口中,能同时充电吗??因为手头有很多3s电池,而且容量多是2200,一个口里只能塞一个电池,轮充的话电池充电电流限制了只能2a充电,所以多余的功率就浪费了!

网友A:
这就是不好好上学啊~~~~~ 这是电池的存储模式名称

网友B:
储存模式,电池长时间不用了,帮你充放电3.83左右

网友C:
同款,可4a八电两两3s轮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不好好上学啊~~~~~ 这是电池的存储模式名称

额,好吧,+_+!我知道英文单词的意思,但是以为是存储充电模式了!!惭愧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储存模式,电池长时间不用了,帮你充放电3.83左右

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可4a八电两两3s轮充

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啊?

2个3s的电池可以组成一个6s的电池充电,具体链接看图

网友:
电池的存储功能

网友D:
可以同时充,也可以轮流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同时充,也可以轮流充

怎么操作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操作啊???

模式里选同时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式里选同时充啊

模式有三个,一是轮充,二是放点,三就是我帖子里提到的储存模式(STORAGE)。再没有其他模式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操作啊???

看错了,就是两个3s电池错开位置接,别接接口的同一位置,可以同时充2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模式有三个,一是轮充,二是放点,三就是我帖子里提到的储存模式(STORAGE)。再没有其他模式了啊!!!
...

嗯嗯,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模式有三个,一是轮充,二是放点,三就是我帖子里提到的储存模式(STORAGE)。再没有其他模式了啊!!!
...

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嗯,对的

那就是只支持同时充两组3s以下的电池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只支持同时充两组3s以下的电池呗??

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同时充,也可以轮流充

您的充电器没有升级到最新固件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模式有三个,一是轮充,二是放点,三就是我帖子里提到的储存模式(STORAGE)。再没有其他模式了啊!!!
...

您好 1.9的固件有轮充,并充,放电三种模式
2.3的固件把并充改成存储模式了,没有并充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的充电器没有升级到最新固件吧

V2.3版本

网友:
2.3没有并充功能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 1.9的固件有轮充,并充,放电三种模式
2.3的固件把并充改成存储模式了,没有并充模式了

额,(°_°)…那就是不能并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_°)…那就是不能并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样

我试试

网友:
6S公头转2*3S母头平衡充插头转接线,这样一个口就能充2个3S电池了,8口全插满就是16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