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诡异的问题!BRF3飞控,接了蜂鸣器之后,长鸣报警,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5-29):
为了飞机防丢失,在brf3(beeroter f3)飞控上加了一个蜂鸣器,但一通电,蜂鸣器就长鸣报警。这种连续的长鸣报警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遥控器对频、图传接收一切正常。
2.切换beeper的通道,也能滴滴的报警。关闭就长鸣。
3.测量了一下电压,长鸣的电压稳定在3.6v。

非常诡异的问题,是飞控出问题了?

网友:
木开遥控器

楼主:
已经开了,对频也成功。图传信号没有问题。声音是连续长鸣。

网友A:
不能直接插插头
要焊在背面的焊点上

网友:
我也碰到了,偶尔不叫,大多数情况叫

网友B:
报警电压你是不是改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插插头
要焊在背面的焊点上

brf3,不是f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警电压你是不是改过了

电压报警也不是长鸣啊

楼主:
通过描述,应该能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C:
不懂。但我看到过老版本的F3,线路板有问题,蜂鸣器不要接在插座上(插座线接错了),而要焊接在背面的+-板子上,焊接前先通电量一下电压是不是5V。
照本宣科,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但我看到过老版本的F3,线路板有问题,蜂鸣器不要接在插座上(插座线接错了),而要焊接在背面的+-板 ...

好像老版本的f3,线路板也没问题。是别的原因,能想到吗。

网友:
你接到背面试试喽
我粗暴的理解BR版就是把老板的图拿来在给上面并联点东西么 不一定会改原来的电路。(我说的很简单,其实挺复杂 技术人员勿喷)

网友:
我剛開始也試過,原來是電壓不對,低電壓報警,我在圖傳發現和BB响的分別好大。後來在CF 中調教後解決了。但不知你是否相同問題

网友D:
如果使用BRF3的电分板,设置一下两个参数
voltage scale 设置成210
scale the output voltage to milliamps[1/10th mV/A] 设置成38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使用BRF3的电分板,设置一下两个参数
voltage scale 设置成210
scale the output voltage to milliam ...

我已经设置了,而且brf3里电压显示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设置了,而且brf3里电压显示正常

如果都设置好的,可能只能查查其它原因。我的是修改了那两个参数就没问题了。

楼主:
摘了,换电调报警算了

网友:
焊背后没错

网友E:
我的之前也叫,osd設定好就不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之前也叫,osd設定好就不叫了。

osd,设定什么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osd,设定什么了?
刷OSD韌體

网友E:
BRF3刷OSD的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extra=&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