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首试都是一次心跳:造鸡换回双桨试飞

楼主(2016-05-29):
由原来双360桨 ——> 改为三360桨 ——> 再改三380桨,因浮力、动力、三桨等各方面,调得晕头转向,整到最后飞不起来 ——> 改回双桨,且是380桨,相比先前360桨感觉不错,且维护调试简单经济。
这浓烟滚滚,看着爽,空中发动机负载发力的声音,爽。(视频中可能听不出来)

随着发动机声音的提高,心开始跳,因为原先三桨的时候,调的不好,油门推最高才能起飞,而且是一下跳起。
平稳起飞那刻,爽喜

网友A:
是全球鹰吗?我也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全球鹰吗?我也有一个

不是

网友:
  可喜、可喜 飞 油机的人 真的 很稀少 啊 。。

网友B:
恭喜爽飞哈~~~~

有个小建议,我是新手说不对表怪我。
这样的。我感觉你推了点油门这样比较好打火,是首次启动么,建议别推太多。避免危险哈。我一般推一点。但是不会那样带动离合的。
注意安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爽飞哈~~~~

有个小建议,我是新手说不对表怪我。

哦,你意思是我启动的时候大桨转了是吧。
因为离合器刚换没有多久,较紧,所以启动后会被带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你意思是我启动的时候大桨转了是吧。
因为离合器刚换没有多久,较紧,所以启动后会被带动 ...

嗯。就是。因为一般怠速。带不动离合撒。就算怠速rpm比较高。最多也是缓慢转动。小心点好。
上盘我3d打火。浆尖扫到地上。啥东西都没坏。结果3个斜盘挂了。哭了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就是。因为一般怠速。带不动离合撒。就算怠速rpm比较高。最多也是缓慢转动。小心点好。
上盘我3d打 ...

。。。。。。

我昨天启动的时候,去拿控,结果不小心,拇指戳到油门并推到最高,幸好是油机,在发动机提速时就赶紧拉下,要是电的,直接跳起来乱砍。。。。汗。。。

网友B:
引用 楼主:
。。。。。。

我昨天启动的时候,去拿控,结果不小心,拇指戳到油门并推到最高,幸好是油机 ...

嗯。小心啊。我现在就是。飞油机不能急。千小心万小心。 飞机弄好了。感觉问题就不大了。
爽飞的时候感觉还是比电的方便。可以避免发电机的噪音。而且不用老冲。。按来按去的。不过成本比电的高。。。

你那个飞机大概一桶油整多少起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小心啊。我现在就是。飞油机不能急。千小心万小心。 飞机弄好了。感觉问题就不大了。
爽飞的时候感 ...

20起落左右

网友C:
你玩的不是直升機,

你玩的是噴毒氣殺人機器

网友:
你玩的不是直机是刺激

网友D:
鸡哥,用的什么飞控,采取什么方式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鸡哥,用的什么飞控,采取什么方式定速。

天7控,没有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玩的不是直升機,

你玩的是噴毒氣殺人機器

确实啊,下午阳光好,但是人又多,飞飞悬停什么的,人家都会说太污染,都不好意思飞啊。

网友:
感觉直机太难不敢入,飞过固定翼不好找场地,现在改小四轴了。碳纤架,结实耐摔,烧钱少。玩起来也方便。

网友E(2016-07-01):
楼主这什么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什么机,

自己做的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