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死胖子的问题

楼主(2016-05-29):
先说下配置2820 kv800  12寸浆。4s 1w电。。之前用起落架滑跑,受场地限制感觉很不爽。每次起飞找场地,降落撞马路牙子。玩的非常郁闷。。想问下死胖子手抛的问题。
1.我的配置手抛容易吗?
2.手抛的注意事项应该怎么抛?
3.死胖子手抛会不会被后浆打到手?
4.我用的果子飞控 这飞控有没有自动起飞?
5.飞机抛出后需不需要遥控器拉起?

网友:
不知道哦 我小胖子手抛一次直接掉地上了。。。感觉飞机好重

网友:
这个配置手抛没问题,但飞手不能自己抛,需要有一位专门手抛的人员,抛出时一手扶住机头保持方向,另一手掌捏住飞机中部(死棒子安装起落架的地方),用力推出,飞机保持5至10的仰角即可,抛出时要全油门,不会被螺旋桨打到,抛出后飞手注意保持飞机的左右平衡,不要急于拉杆,待抛出后2秒左右飞机已经累计到一定速度后在轻微拉杆。

网友:
楼上讲的好详细

网友:
用辅助手抛

网友:
我用专业抛机手  不用自己抛

网友:
果子有个起飞模式,但是油门需要自己打,你可以把遥控放在地面上,一个手拿飞机,一个手推油门,然后双手抛出飞机,我之前飞one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A:
看你大胖子装上电池有多重了,我的小胖子全重2公斤,2814电机11寸浆,2.5公斤推力,垂直起飞都没问题,一个人手抛轻轻松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果子飞控,设成动起飞,遥控带挂脖子上,左手全油,右手抛出去就行,什么都不用管,丢出去,它自动 ...

左手全油,右手一个手能抓的住吗?还有右手抛的时候托飞机的哪个部位的?

网友A:
就是重心那个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重心那个部位

重心那个地方怎么抓呀?拉力那么大,全油门根本抓不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重心那个部位

一个手抓重心。全油门推力那么大,抓不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大胖子装上电池有多重了,我的小胖子全重2公斤,2814电机11寸浆,2.5公斤推力,垂直起飞都没问题,一个 ...

2814 上11寸桨能有2.5公斤推力?

网友(2016-06-29):
我看厂家不是有起落架,可以搞个。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1w电能留空多久?

网友:
手抛无压力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
死胖子,个人觉得还是得搞套起落架,动不动都几公斤了,又是尾推的,有点怕的。某宝上不是有给死胖子专门设计的起落架嘛!建议搞套!

网友(2016-08-01):
用小胖子的起落架可以吗

网友B:
一人满油手抛无压力

网友C:
推力线对的前提下 很容易抛

网友D(2019-01-17):
我的胖子2820配13寸桨,有加长翼,满油直接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