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UMX P-47 BL奶瓶机

楼主(2016-05-30):
基本参数
翼展: 482mm
长度: 434mm
重量: 95g (含电池
电调:
舵机: 2.3g x4
电机: BL180 2500kv
大桨: 4.5x3.0 4桨
电池: 200mAh 2S 7.4V 30C

开箱及组装
和地平线几乎所有180系列的飞机一样,奶瓶机也有一个兼做外场“箱”的包装盒。飞机到手时已经完全组装好,包括前后起落架也已经安装到位。如果想草降的话,可以在起飞前将前起落架拆除-不需要借助工具。静态“调试”主要包含发射机模型参数设置和飞机重心调整。
发射机参数直接按照说明书的参考值设定。我通常会设置3个飞行模式,通过左肩的飞行模式开关切换。飞行模式1主要是航线飞行,相对于说明书中的小比率,同时exp会设到30%左右;模式2休闲飞行,相对于说明书中的大比率,exp设到20%;模式3对应于大比率,exp设到10%。
和我所有模型设置一般,油门锁定是必须的安全考虑。习惯用右后肩的开关,朝前锁定,电机停转,朝后解锁正常飞行。
所有通道都是正常方向,不需做反向。上电后发现垂尾稍微有点左偏。虽然可以通过控的sub trim来微调,但我比较倾向于通过调机械连杆使得动作面在控中立时能保持中间位置。奶瓶机的机械连杆调整很方便,只要用尖嘴钳将连杆的U型部分压缩或者拉伸一点即可。副翼和升降舵位置都刚好,不需要做任何调整。
重心调整确保电池装入后飞机的重心在说明书指示的位置。试验表明地平线的180mAH 200mAH和山寨的300mAH电池直接顶到电池仓最前方就可以。
对频时先将飞机上电,等红色指示灯快速闪动时,再按住控上的对频按钮开机即可。如果对频失败,可以重复上述步骤但是在离飞机远点的地方比如一米以外再按住对频键开控。

试飞
和所有二战像真机一样,奶瓶机的滑跑也有像左偏的趋向。一般拉点水平升降舵,先慢点滑跑,等速度起来后就可以用方向舵控制。地方大的话也不用太在意滑跑方向,反正全油门后3-5米就可以拉起来。
得益于AS3X三轴,奶瓶机虽然只有半米不到的翼展,但在空中飞行姿态就好像一米以上的大机,稳而敏捷,即使在16公里的风速下也不会有通常小飞机在风中的快速滚转,这在降落时尤其重要。
水平试飞时奶瓶机不管加速还是减速都未见抬头或者低头现象,说明拉力线加上三轴很给力。动力方面,推重比应该是不到一,垂直性能一般,不过当天风比较大,没能做什么动作,待以后有时间再细细体会。
转弯时带些方向舵会非常优美。有以前飞二战机的经验,我一般转弯时速度不会太低,以免翼尖失速
奶瓶机的降落和二战机差不多,都需要带些油门,待离地十来公分时加点油门同时轻带升降,使得飞机在继续下降的同时减小下滑角度,在最后接地时基本变为纯水平速度,接地后松升降舵,以前轮滑跑一点距离后再拉升降,将后轮着地。
奶瓶机像真度颇高,但深绿色的涂装可视性是比较差的,除非是在阳光明媚的蓝天下。阴天不是飞这种涂装的好天气,至少不要飞太远。

总体上这架180级别的奶瓶机是物有所值(约115大米)。携带方便,飞行非常轻松,稳健而不失敏捷。值得有二战机经验的同学入一台作休闲飞行。

苦练降落视频

网友:
模拟器里一样的场地

网友A:
国内好像都不怎么卖控了,飞机应该缩减了吧?老金还在用地平线的控么

网友B:
请问老金,3轴使用不当是不是容易让飞机进入失速状态?比如某架飞机,不装三轴即将失速时飞机会自动低头从而自动避免失速,装了三轴后,在飞机即将失速飞机自动低头时,三轴会自动调整升降舵阻止飞机低头,从而飞机会失速。

网友:
怪好玩的。得空也整一架玩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内好像都不怎么卖控了,飞机应该缩减了吧?老金还在用地平线的控么

老金估计控,飞机都是从国外购买带回来的,地平线是否在中国倒闭,老金并不关心。

网友:
AS3X的确很好用,深有感触

网友:
像是奥洲的飞场,在这种环境飞。。。。。。享受呀

网友:
跟模拟器里一样的环境。

网友:
香港还要卖1120港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金估计控,飞机都是从国外购买带回来的,地平线是否在中国倒闭,老金并不关心。

那真爽,我看现在地平线的小飞机,淘宝有100块钱左右的白泡沫,而且小飞机又挺多套材的 小轻木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要装个3轴,而且动力也比较弱。总体来说还是折腾啊。。

网友:
好飞场呀!小飞机很精致!

网友:
国内多少钱一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好像都不怎么卖控了,飞机应该缩减了吧?老金还在用地平线的控么

DX9是主力控
d7e用来飞120以下的小飞机小四轴,14sg用来练练模拟器

网友A:
你东西真多。我也是dx9.偶尔会出现无法对频。很是蛋疼。但是对好之后,没出过问题。失控熄火也比较好。
请教老金了。为啥我bind半天都失败啊。一般这种情况啥原因。
我有2种。一种是按住控的bind键。开机。然后bind
一种是在系统菜单里面bind 。然后插接收机的电。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老金,3轴使用不当是不是容易让飞机进入失速状态?比如某架飞机,不装三轴即将失速时飞机会自动低头从而 ...

好问题!简单地说,不会
我试试能不能说清。刚开始失速时,飞机低头,产生一个俯仰方向的角加速度,三轴马上会补偿,“拉杆”-》飞机减缓低头-》三轴松杆。这是个动态过程,会平衡在飞机仍旧低头但低头比没有三轴稍缓的状态,以平坦点的下滑线下降,最后达到一定速度时,飞机退出失速。所以如果飞机本身已经失速,有三轴后,飞机不会退出失速,但也不会加剧。对于翼尖失速来说,三轴的快速补偿会稍稍减少一个翅膀突然下降的几率(改善)。以上只适用于补偿恰当的速率三轴。

如果是所谓的“一键xx”三轴(类似于直升机里的锁尾陀螺),遇到任何失速如果不能赶紧人工补油门的话,结果就是进入失速更加快的恶性循环,很快炸鸡。

普通固定翼绝对不要用任何有“锁定”功能的三轴,除非三轴有自动油门补偿或者你反应足够快能正确手动补油。但是如果一个飞手反应已经够快了,何必再用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东西真多。我也是dx9.偶尔会出现无法对频。很是蛋疼。但是对好之后,没出过问题。失控熄火也比较好。
请 ...

我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依稀记得是控升级了某个版本后,就开始有这样的情况,之前不曾有过
后来遇到多了,也获得一些经验,我的方法就是,如果正常步骤(不论是按对频钮开机还是从bind进入)不成功,则控和接收机都关机,然后把控移到一两米左右的距离再重新对频。用这个办法后目前还没有遇到不能对频的接收机。

网友C:
请问楼主,现在地平线的小飞机哪里可以买的到了?

网友:
我只想说这飞机精致,这场地好,这环境更不用说了。果然外国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依稀记得是控升级了某个版本后,就开始有这样的情况,之前不曾有过
后来遇到多了 ...

多谢老金。我也在sd卡中装载了升级到最新版本。看来是这个问题了。
我拿的挺近。基本贴在一起了。。多谢你的指点哈~~。dx9操作还是挺方便的。。虽然我有时候会口水futaba的cgy750陀螺仪。但是
这个比较实惠。接收机价格也低。

对的。最近我在看ar8000.我之前收过一个,但是现在发现淘宝价格这个8通接收机很便宜。。请问这种值得信赖么。还是都是假的。贴的标。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老金。我也在sd卡中装载了升级到最新版本。看来是这个问题了。
我拿的挺近。基本贴在一起了。。多谢 ...

要我说的话,售价是正版价的70%以上的,真的可能性比较大。比这个低的话,常识告诉我不靠谱,要么是山寨的要么是原厂达不到标准踢出来的等外品。
实在吃不准的话,把正版和不确定版混搭,比方山寨主机搭配个正版卫星,或者反过来,这样至少能达到futaba的单接收机可靠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我说的话,售价是正版价的70%以上的,真的可能性比较大。比这个低的话,常识告诉我不靠谱,要么是山寨 ...

多谢老金。价格在正版50%以下。好像就300不到。 正品好像600-700左右。。。看来有点吓人。而且库存挺大的。
明明已经spektrum不做大 陆了。还那么多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现在地平线的小飞机哪里可以买的到了?

好像淘宝上有几个地方卖地平线的小飞机
如果买白板机的话,要再配一个四合一板(dsmx接收机,as3x三轴,双直线舵机,无刷电调),180无刷电机,外加一到两个直线舵机。
地平线的小机不建议买1s的,动力会严重不足,除非只在室内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老金。价格在正版50%以下。好像就300不到。 正品好像600-700左右。。。看来有点吓人。而且库存挺大的 ...

咱没有证据也没有必要去评判别人卖的是假货或者山寨货。这个只能凭常识了。

网友:
嗯。关键是现在都这价。贵的反而没有了。。。这坑爹的。。只能买这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淘宝上有几个地方卖地平线的小飞机
如果买白板机的话,要再配一个四合一板(dsmx接收机,as3x三轴, ...

嗯,我知道白切鸡,我想直接买套机,有涂装的。以前特别喜欢GEEBEE,后来停售了伤心死。

网友:
淘宝上的umx不知还买的到不?

网友:
好可爱的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