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DJI的S1000+的IOSD能接两个视频输入吗?

楼主(2016-05-30):
因为机器上面要求装两个摄像头,现在按常规已经装了一个,我想问问能不能接两个视频源,然后一块屏幕上面显示两个摄像头的画面 ,

网友A:
好像大疆的IOSD可以同时接两路视频,但是只能切换的看,不能一块屏幕上面显示两个摄像头的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大疆的IOSD可以同时接两路视频,但是只能切换的看,不能一块屏幕上面显示两个摄像头的画面

那就只能用两块屏幕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只能用两块屏幕可以吗?

也不行,IOSD输出是到1个图传上,同时只能走一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行,IOSD输出是到1个图传上,同时只能走一路信号

那就只能在加一套肥沙图传,一块屏幕了  ,有没有可以兼容大疆飞控,可以一屏双画面的视频叠加模块?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