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608充电器上手使用感受

楼主(2016-05-30):
没事也跟风入手了一个SC-608,简单的谈下使用感受:----------

特点:
1、彩屏显示效果没得说。
2、滚轮操作设计的真的很方便。
3、宽输入电压,3S到6S、12V或24V电瓶供电通吃,不用为供电纠结了,这点在外场使用比A6好,A6供电上限为14V,经常都不能通过点烟口取电(超过14V了),同样也比B6强。
4、功能比较完善,操作简洁。
5、很贴心的设计了基本充好(可以拔下来用了)和电池充满2个阶段。
6、个头小巧玲珑。

个人感受:
SC-608不是象A6那种追求充电极致参数的充电器。在日常使用中,个人认为,其实即使是冲到4.15或4.20,平衡精度0.01V或0.05V,对与飞行使用时间基本没有影响 ,专注飞行本身,少一次过放,才是硬道理。
SC-608是在满足实际需要的情况下提供一种快捷、方便、高效和炫酷的充电解决方案。
个人认为挺不错的。

不成熟的想法或建议:
1、能否将输入最低电压扩宽到4.5V?这样可以用手机充电器为电池充电了,在有些时候,比如旅游带上一架小飞机出去玩,就很方便了。
2、增加一个USB输出口?这个大家都知道用处。

网友A:
不要老是坏,就好。
最好再带个只用平衡口充电的功能,比如玩一些2s小鸡的时候,用平衡口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老是坏,就好。
最好再带个只用平衡口充电的功能,比如玩一些2s小鸡的时候,用平衡口就好了。

拆开看过,估计150W下够呛!散热面积过小,铜板过薄。
因为用它的放电功能就可以明显看到,用5W档,不到分钟散热风扇就转起来了。

网友B:
下雨 充了沒得飛 我是用608這樣放電的

网友:
客观的分析,那些脑残粉或喷值得学习

没竞争就没进步!

就希望多些这种触动人家蛋糕的好东西,哈哈!

我用4S铁锂电池当电源,升压效率不高,温度不保护时候,也只能120W左右.....

太最求小巧了,为6S充电,扇热风扇长期满负荷,气温高的时候尤其.......

缺点同时是优点,看厂家如何权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雨 充了沒得飛 我是用608這樣放電的

再生放电,我也这样搞

网友C:
我的插上6S就烧了
你们都是厂家的吧充电器是白给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插上6S就烧了
你们都是厂家的吧充电器是白给的吧

白给也才200块

送我个308,我也许会托

楼主:
是的,关于有人说缺少再生放电的功能,厂家为什么没有设计?
其实个人觉得真没必要,很简单实现:要再生时,只要将原输入电池(或电包)接在充电端,待放电电池插入输入端,设置好最低电压,OK!再生开始,呵呵!

网友D:
这款平衡充我身边好几个模友都买了,缺点就是测内阻非常不准,测得的内阻很大。我朋友专门用308平衡充测内阻以及专业的测内阻的仪器均对比测量过,差别非常大。希望下一代能改进。

网友(2016-08-07):
引用 网友D:
这款平衡充我身边好几个模友都买了,缺点就是测内阻非常不准,测得的内阻很大。我朋友专门用308平衡充测 ...

我这边的测的比较准。可以留个信息,咱们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