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s电池电机转不起来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05-30):
新入四枚3510kv390,用3s电全油门测试发现两枚转得飞起,两枚只能低速转...用同一个电调做的测试,一次测一个电机不是四个电机一起通电...这是什么情况?不会是电机有问题吧???用4S电测试又是正常的

网友A:
kv值太低了吧,电池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值太低了吧,电池带不动

按理说是这样的,但是同样的四个电机却有两个能高速转,就把我搞迷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理说是这样的,但是同样的四个电机却有两个能高速转,就把我搞迷糊了

那就说明电池只能带动两个电机

网友B:
kv值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值是一样的??

一样的,都是kv390,只接一个电机,不是四个电机一起测,好莫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样的,都是kv390,只接一个电机,不是四个电机一起测,好莫名

你是入的什么电机啊?有些杂牌的kv不准,还有的印错的!我就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