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容量电池后续放点的时候单体电压下降明显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5-30):
是这样的,有几组同品牌的大容量6S电池飞直升机。因为比较谨慎所以装了套东西一直监测每个电芯的单体电压。

注意到每次电池电压已经比较低的时候(21V以下时),总会有一节电芯的电压降得比其他电芯快很多。大部分电芯的电压差大约在0.05V以内,而那一个电芯的电压差可以到0.2-0.3V。

一开始以为是个别电池的问题,换了几组电池以后发现具有同样的问题。由于单个电芯放到3.0V以后就不敢再飞了,而此时电池的电压仍然有21-22V(非回电电压),所以好像是浪费了不少电量的啊。所以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网友A:
电芯内阻不同, 压降也不一样, 放电速度不同. 内阻大的电芯压降大, 发热大, 放电速度快.

网友:
放到3.0V。。。好狂暴。。

网友:
3.0V 你有种

楼主:
……不是我想放到那么低的。整个电池组的电压还有20-21V,但是单体电压低得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芯内阻不同, 压降也不一样, 放电速度不同. 内阻大的电芯压降大, 发热大, 放电速度快.

所以有什么办法避免么?只能自己筛电池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想放到那么低的。整个电池组的电压还有20-21V,但是单体电压低得太厉害了。

电池好坏就在这里......

一分价一分货,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好坏就在这里......

一分价一分货,无解。

如果此时硬着头皮飞会如何?电池直接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此时硬着头皮飞会如何?电池直接报废?

会一节接着一节挂掉,算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此时硬着头皮飞会如何?电池直接报废?

如果你能保证不要比3.0更低, 其实对电池的寿命没有大的影响. 这样必须上能检测单节电池电压的传感器.
只不过这节电芯总会最快放完电, 结果就是其它电芯放电不充分, 飞行时间受限.
另外, 一般的航模电池在3.5以后电压下降很快. 时间很难把控.

有一种变通的补救方案 ---- 通过平衡头在压降快的那组电芯止并一个小容量的高倍率电芯. 通过给那组电芯扩容的方式使整组电池得以充分利用.
不过由于平衡头电流最大也就3~4安(要看线的质量), 如果你的工作电流太大会有问题. 比如你的电池容量是6000mah,你并上1000mah的扩容电芯, 电池输出30a左右问题不大.
小容量的高倍率电芯也不贵, 用来做为补救方案也比较划算, 就是要注意不要接错线搞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保证不要比3.0更低, 其实对电池的寿命没有大的影响. 这样必须上能检测单节电池电压的传感器.
...

当时的状况很那保证不会低于3.0V了……因为随时单体电压会跌下去。

加扩容的想法好怪啊……只能加1S的对吧?线倒是应该没什么问题,那个电池应该就是2C放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的状况很那保证不会低于3.0V了……因为随时单体电压会跌下去。

加扩容的想法好怪啊……只能加1S的 ...

加多少电芯就看你自己了, 原理上很简单. 随着电芯的电量释放, 电压也在下降. 相同电流下, 内阻大的电芯放电速度快,压降也快. 内阻会消耗电能发热. 温度高到一定程度, 会进一步导致电芯性能下降.
内阻不可能变了, 但可以改变电流和容量. 并上一个小电芯, 内阻会有所下降, 分担一部分电流, 这样会减小原来电芯的发热量(电流减少20%,发热减少近40%), 另一方面, 并联相当于给那组电芯扩容, 可以减缓压降, 达到和其它电芯同步放电的目的. 使其它电芯充分放电.
一个15C的1000mah的电芯只有30克左右, 对于你6s电池来说几乎没有负担, 但能使不平衡的电芯放电更平衡.
如果有多组不平衡的电芯, 分别并个外接电芯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