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的飞控

楼主(2016-05-30):
之前一直是用pix的,感觉很不错,功能强大。但是前阵子不知为什么总是想换一下,所以就入手了pixmaker,铝合金外壳。就在打开旧pix的一瞬间证实了我的预感,老pix竟然有个元件掉了,并且我翻看了飞控刚到手时的照片,显示这个元件一直就……我真是太走运了,两年没炸机。
选这个飞控一个是因为店家声明改进了供电电路,不再有bad accel health的问题,二是stm32f427的revision是c,不再有后续升级2m的限制,至于别的什么新的插座、合金外壳什么的倒是无所谓。另一个就是陀螺仪用了L3gd20h而不是L3gd20,不知道这一改变有什么好处。
上图。

网友A:
多少米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米来着

单飞控和新接头的线头699

网友B:
这减震能有用……?
既然插座都改了为什么还在顶上,这种改法没意义的,因为之前的插座也不会有脱落问题,除非用的国产山寨货质量不好,然后SWD弄两个插座是几个意思呢?用户没事干就去用SWD刷固件?
陀螺换不换尾数H的都不会影响性能,官方版就有2个焊盘,但是3DR一直没换带H的,估计是测试发现没卵用~
整个布局来看,感觉就是拿3DR版本的重新抄了一遍的结果,没看出来什么明显不同,是不是6层变成4层就不知道了,不过这个无所谓
如果解决ACC报错的方式用的是v246的方式的话,那么我可以告诉你这无法完全解决问题,因为3DR在芯片选型上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减震能有用……?
既然插座都改了为什么还在顶上,这种改法没意义的,因为之前的插座也不会有脱落问题, ...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减震能有用……?
既然插座都改了为什么还在顶上,这种改法没意义的,因为之前的插座也不会有脱落问题, ...

同认为这个小减震没用,所以装机还是用的原来的减震板。
插座和合金外壳,本人也同样无所谓,只是店家声明供电只有合金版的才有改进,所以没办法。
之前看3dr的列表上写的是L3GD20,但是前几天看淘宝3dr的那家突然发现陀螺仪变H的了,所以才好奇性能上有什么变化。

这是我之前用的pix,感觉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至于谁好谁坏就不好说,只能等时间去检验了。

网友C:
这款飞控不错哦,hack更牛逼,

网友D:
感觉好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飞控不错哦,hack更牛逼,

hack贵倒是其次,我是看它详情里图片上stm32f427的version是1,怕以后会遇到2m缓存的限制。而且它的供电貌似还有改进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好重

还好吧,大机器,不是很在乎这点重量。

网友:
减震板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