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iMX大玩家】穿越机电调刷写BLHeli固件的正确姿势

楼主(2016-05-30):
玩穿越机的模友都喜欢小而暴力的机器,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会搭配电压更高的电池(比如4S电池比3S电池更暴力),转速更高的电机以及效率更高的电调和螺旋桨。然而对于已经组装好的穿越机,性能还有没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呢?本篇就来扒一扒如何能够用最低成本的方法进一步提高穿越机的性能。

一般来说,影响穿越机飞行速度的主要因素是动力系统的效率,而动力系统由电调、电机和螺旋桨构成。电调起到将直流电转换为能够驱动电机运转的三相交流电,并在飞控的控制下,控制电机的转速。穿越机需要快速响应飞手的指令,电调则要快速相应飞控的指令。而从飞手发出指令到电机提升转速到产生足够的拉力,这期间肯定会有一个延迟,而我们希望这个延迟越低越好。

除此之外,电调的能量转换效率也是影响穿越机飞行速度与续航时间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尽可能的提高电调的效率,同时模友也希望能够跟具自己的使用情况对电调的各种参数进行调整,所以电调也有一套自己的“操作系统”。这套“操作系统”最初大多由厂家提供,但是厂家为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并没有开放这套系统,玩家最初只能对电调的参数进行最简单的调整。

F390是目前市面上最先进的电调主控芯片,来自美国著名的微型芯片生产厂商SILICON LABS。

后来为了解决DIY用户的“私人订制”需求,一群德国人开发出了一款名叫BLHeli的公版无刷电调汇编程序,通过该程序刷出来的电调具有响油门应速度快速度快、电机兼容性好、线性好和开放化程度高等优点,反映到穿越机上就会更快更暴力。刷完之后还可以用遥控器就能够对电调参数进行修改,非常的方便。

上图是目前支持的所有能够刷BLHeli程序的电调型号。

最开始刷BEHeli固件非常麻烦,而且成功率也不高,如果刷写失败,电调将直接报废。后来BLHeli搞出了能够用Cleanflight飞控刷程序的版本,方便了不少,成功率也显著提高。不过依然存在刷写失败烧电调的可能,所以“刷机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下面笔者就以飞盈佳乐F390 20A电调为例,讲解一下如何用F3飞控刷BLHeli的公版电调程序。

刷BLHeli需要用到的工具:

BLHeliSuite14.4.0.3程序(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kVRe479

飞盈佳乐F390 20A电调

F3飞控以及Cleanflight地面站(Cleanflight V1.2.1版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boTMxGF

以上作为刷BLHeli固件所必须的工具,除此之外在刷新固件的时候要保持电调全程通电,而且不能在刷写固件的过程中断开飞控与电脑的连接,否则容易烧坏电调。

为了方便刷写BLHeli固件,我们将一款已经装配好的200轴距机架直接进行改装,并以此为基础给飞控刷BLHeli固件。同时请不要忘记:拆掉飞机螺旋桨、拆掉飞机螺旋桨、拆掉飞机螺旋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当一些准备就绪之后,接下来就是刷BLHeli固件的具体步骤了。

刷BLHeli的步骤:

打开BLHeliSuite.exe软件,用USB连接飞控与电脑,选择你的飞控的通信端口(这里是CCM3)。

点击“Connect”连接飞控。

在正式刷机之前,首先将电调的原始数据保存备份,以备将来要刷回原版程序或者刷写失败之后的还原。

开始正式进入刷写教程。如图所示选择刷写固件的方式“SILABS BLHeli Bootloader(Cleanflight)”。

点击“Check”,之后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显示飞控的品牌、参数、电调版本等信息,单击“OK”即可。

点击“Flash BLHeli”选择对应的BLHeli固件版本。(这里是“Flycolor Raptor 390 20A MULTI”)

固件选择好之后,点击“OK”进行固件刷写。

这时候会出现一个警告提示框,大概意思是说“刷机有危险,是否继续”,点“YES”就可以了。

等进度条走完之后,第一个电调就刷完了。

刷完之后还会弹出对话框提示,告诉刷这个电调用了多长时间。

在上一步完成后,这个程序会自动跳到选择电调固件版本的界面,之后再重复前面的步骤完成四个电调的刷写。

在完成固件刷写之后,就可以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习惯对电调的参数进行设置。这里仅对几个主要的参数(蓝色字体部分)进行说明。

1.电机转向:可以设置电机的正、反转以及3D模式的电机转动。
2.刹车:可以设置电机在停转之后的刹车速度,“High-Low-Damped Light”分别对应“无刹车-轻度刹车-完全刹车”。
3.电机进角:从Low-High公分了5个等级,进角越高,电机的转速就越快。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穿越机而言,转速越高穿越机越暴力,同时电池消耗也更快。

在参数设置完成之后,点击“Wite Setup”,就能够将参数一次性写入四个电调里面了。整个BLHeli的刷写过程就到此结束了。

当结束了这一切的刷写固件和参数调整,就可以拧上螺旋桨、装上电池,来到袅无人烟的野外,愉快的炸鸡了。

关注5iMX,我们将陆续放出各路大神们的参数设置。
最后送上一段精彩的穿越机跳楼视频

网友:
中特科威

网友:
又在打广告。习惯就好。

网友:
与其说是教学不如说是打广告,习惯 就好。

网友A:
相关参数怎么设置  我看都是PPM模式的设置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关参数怎么设置  我看都是PPM模式的设置嘛

等我空了回来发图

网友:
最后那个视频太棒了,看的都让人菊花紧

网友:
是直流电机吧?

网友B:
最后这是Steel吧,飞得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这是Steel吧,飞得太好了

不是Steel,最开始我也以为是,其实不是

网友:
这种电调能飞精灵那种机型吗?都是20A,这个怎么能做这么小 不是很懂

网友:
这种用的是三相电机    电调可以理解为三相变频器

网友:
没看到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