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来围观冲浪者X8最新炸机

楼主(2016-05-30):
昨天第一次飞。视频为第一次起飞,居然飞起来,开始还很平稳,转向回来就不行了,还是比较紧张,飞机控制的比较快,最后仰角过大,油门小,炸了。机头无疑损坏了,机尾折了,转向舵角脱落。简单修了一下,又飞了几次,只有两次比较平稳降落,但高度都很矮,不敢飞啊,但很高兴,终于飞起来了。本周开始修补飞机。
大家帮着分析一下

网友A:
救机------收油拉升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救机------收油拉升舵

我后面是一排树和公路,还是站位不太好。操控还不行

网友:
技术不行 多练去

网友:
纯粹技术问题,拉高点再做动作,反应时间能多点

网友B:
飞机是要调的,这个飞机很好飞的,属于滑翔机类型!首先你的模拟器还没过关,其次就是飞机调的不太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是要调的,这个飞机很好飞的,属于滑翔机类型!首先你的模拟器还没过关,其次就是飞机调的不太理想!

现在苦练模拟器呢。什么时候才算模拟器过关呢?有个大概的吗

网友:
失速,一开始飞油门不要太小,转弯急,速度不够,就容易掉下来

网友:
手太生!练的太少!首先就应该有个意识,飞机只在眼前飞千万别飞脑后去。养成好习惯,安全玩航模。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苦练模拟器呢。什么时候才算模拟器过关呢?有个大概的吗

能平稳的降落和转弯,飞个简单的航线,对那种机型的舵量和操作感觉熟悉一下,还要对飞机的基本构造了解一下,比如靠什么转弯,风速对飞机的影响,失速了怎么救机!

网友C:
为飞机默哀3分钟,我第一架冲浪者服役了30多个月之后自然退役的,这飞机应该想炸都难吧~

网友:
准备入手,学习了

网友(2016-08-01):
操做不行!刚才头部向下的时候拉升降舵就行了就不会摔了!我玩冲浪者就是低空全油门拉到最高然后收油滑下来!你那种情况多的是!

网友:
X8很好飞我现在不喜欢手抛飞更喜欢在地上滑翔起飞!哈哈盒子不过下面要垫东西要不磨损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救机------收油拉升舵

他都失速了,应该补点儿油吧,然后带点儿向右的副翼并拉起。

网友(2016-09-02):
技术还不够好,多练习练习模拟器,再去飞

网友:
飞机调的有问题。 1,头轻了, 2 升降舵的拉杆太细了。最好换成1MM 或者1.2MM的钢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飞机默哀3分钟,我第一架冲浪者服役了30多个月之后自然退役的,这飞机应该想炸都难吧~

撞树算不

网友:
感觉是不是头轻了

网友(2016-10-11):
这个。。。我的冲浪者也撞过树。。

网友:
多练习练习模拟器,再飞

网友:
飞机一直左旋, 没调好还是打不过来  楼主不舍得给有 一直就没上去 修修吧 我这架都改了 前拉 超级嘚瑟

网友(2016-11-11):
新手正常现象,已经不错了。我第一次飞都没飞起来。

网友:
你这个用的2200的电池吗?感觉是头轻了,还有就是技术还有待提高啊

网友:
集中找好重心  怀疑尾重了, 尾重的飞机摔得狠,头重的飞机不好飞

网友(2017-03-19):
可怜的闺女兴冲冲的跑过去, 看样子是生生的被飞机炸的惨状吓到啦  怎么一会变这样拉?哈哈   飞机别往你脑后飞啊!你既然前两个拐弯能拐的差不多  至少你画圈飞应该问题不大 ,飞你脑后 你一转头那个视角看飞机姿态 你看差了 所以这样!

网友:
看样子是失速坠落的,这种情况新手情不自禁的会收油,实际上这时正确的做法是要加油才行,不过没有足够多的飞行时间要做到这一点是有点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飞机默哀3分钟,我第一架冲浪者服役了30多个月之后自然退役的,这飞机应该想炸都难吧~

兄弟,你得说自己飞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得说自己飞几年了。

6年左右吧,11年入魔

网友:
飞机倒飞,错舵,直接炸机了,楼主这种情况,即使收油了,也救不回来,因为操作太不熟练了

网友:
感觉拉力线偏左,还有就是最好时刻错舵推杆了。

网友:
技术不行啊

网友(2017-05-05):
这视频很有价值啊,我也是这么炸过一次。现在老老实实模拟器呢,但是模拟器和实际飞行又相差较大。

网友:
多练模拟器,这些毛病都能改

网友:
这个没速度了,还升高度不对

网友:
技术不行,转弯半径太小,失速了

网友:
初速不够,飞的低就做动作,最主要的是又可能电池没固定好

楼主:
一年前的视频了,我现在已经飞这个了

网友(2017-06-05):
一直压着副翼 飞机都翻了个个了 能不炸么。 虽然一开始是失速了,不过只要改平就行,高度是够的,飘也能飘下来

网友:
知道为啥你坠机吗?因为你转弯的半径太小,这种飞机虽然好飞但是转弯角度不能太小,要拐大弯。如果转弯角度太小要根点油门

网友(2017-07-05):
我飞的感觉就是:副翼不能大,油门少带点

网友:
飞熟了就好了。

网友(2017-08-04):
楼主后换的这个飞机叫什么呀

网友:
固定翼重在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