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AT为什么不能传输声音

楼主(2016-05-30):
求问AAT为什么只能传输视频信号,不能传输音频信号?谢谢大家解惑

网友:
如果图传支持声音的话,加个拾音头

网友:
可以的传输的

网友:
声音通道被占用了?

网友A:
他是占用了音频通道发送gps的信息给地面,应该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是占用了音频通道发送gps的信息给地面,应该是这样

您是正确答案,谢谢各位朋友帮助

网友B:
那6通和12通有何区别?6通又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6通和12通有何区别?6通又指的是什么啊?

6通,12通,然并卵,只是滑环线束的根数而已。6通就是用了6线束的滑环,12通就是用了12线束的滑环,这个和功能多少关系不大,作者这样来命名有点欺骗消费者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6通,12通,然并卵,只是滑环线束的根数而已。6通就是用了6线束的滑环,12通就是用了12线束的滑环,这个 ...

那六通是不是,有六个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六通是不是,有六个通道

上面都说这么清楚了,只是滑环区别,滑环价格相差也就几块钱

网友:
是的,就是滑环的区别,没什么作用。不过可以用奥姆威的图传,可以单独传音频信号,AAT通过闲置滑环通道接地面显示器的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