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 遥控器两个侧面分别有一个又圆又扁的旋钮开关,谁知道里面几根线?

楼主(2016-05-30):
如题,那个开关是几根线焊接上的?原理是跟2段开关的一样,还是3段?有谁拆过,知道的麻烦说下,谢谢!

网友:
上图最直观

网友:
全比率旋钮开关必须是三根线 否则无法实现全比率 可以用三段开关代替

网友A:
改三段不过要在三段开关的脚上加两个等值电阻   看我的老帖子  就是模拟原有电位器的中立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三段不过要在三段开关的脚上加两个等值电阻   看我的老帖子  就是模拟原有电位器的中立位

我看看去,谢谢

网友B:
三根线,实际上是一个5K的线性电位器,改三段开关后要加两个2.5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根线,实际上是一个5K的线性电位器,改三段开关后要加两个2.5K的电阻。

如果把这个开关接到其他品牌的遥控器原来的3段开关的位置,用加什么么?

网友B:
把你的想法讲全来,用来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想法讲全来,用来干什么用?

最近升级云台,新的云台控制板只支持S  BUS,可我现在用的是天9,没有这个功能,再加上天9只有9个通道,除了飞机用了6个,相机占了一个,只剩下两个通道控制云台,可3轴云台需要4个通道,通道不够用,所以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买一个便宜的带 SBUS功能的遥控器(乐迪8通道遥控器)移植到天9上,因为之前用天9侧面那个旋钮开关用起来特别顺手,所以我想把乐迪遥控器的3段开关拆除,接到天9的这个旋钮开关上,我预想中的改造好的遥控器看起来就好像一个遥控器控制两个接收机。

网友B:
那你是用两套遥控器,不是很推荐,如果你要想折腾的话就另当别论。首先“天九”你讲的不是个开关通道,是个比例通道。你完全可以把另一个遥控器的比例通道的电位器的三根线接到你的“天九”侧面的电位器上,记住要把天九电位器上的线拆下来并做好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是用两套遥控器,不是很推荐,如果你要想折腾的话就另当别论。首先“天九”你讲的不是个开关通道,是个 ...

请问下,开关通道和比例通道有什么区别么?就拿天9做例子,哪个是开关通道,哪个是比例通道?还有就是两个遥控这个方案有什么弊端么?

网友B:
是电位器的就是比例通道,如果你对电路不熟悉,建议你不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位器的就是比例通道,如果你对电路不熟悉,建议你不要改!

😰😰

网友B:
你这样用要背两个遥控器及一个屏幕的重量,脖子会受不了的。如果你真想改那就把遥控器拆开,拍些照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用要背两个遥控器及一个屏幕的重量,脖子会受不了的。如果你真想改那就把遥控器拆开,拍些照片来。

大神请教下航拍机买的天9二代,能上3D云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