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 的 G T 1 3 0 ( 二 十 五 ) 熔 ~ 熔 ~ 熔 ~ 之 3 D 模 式 首 飞 】

楼主(2016-05-30):
130第一次飞3D模式,炸得不要不要的。。。

另外GT130正X机架正在酝酿中。。。

网友:
视频看不了

网友A:
飞的不错啊,能具体说一下设置的方法吗,要具体一点

网友:
gt越来越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的不错啊,能具体说一下设置的方法吗,要具体一点

电调要设置双向,进BL里修改设置即可。
飞控要打开3D功能,设置好3D各项油门值,设置好3D切换开关。
飞。。。

网友B:
X宝已有130正X框架型的机架了,解构还不错,楼主可以考虑下,只是比较贵。关键字:六分仪2015新款FPV穿越机E130 超轻高强度碳纤维四轴等轴穿越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宝已有130正X框架型的机架了,解构还不错,楼主可以考虑下,只是比较贵。关键字:六分仪2015新款FPV穿越机 ...

这个机架见过。。。
但是我只喜欢做自己的。。。
感谢!!!

楼主:
这种难度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