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天空创新1000w并充板问题

楼主(2016-05-30):
刚到手天空创新ultimate 1000w充电器,加并充板,按说明书连线,结果并充板一插电池要么报警电极反,要么电压显示错乱,有时最高每一节电芯4.86,有时只显示2.86,实际上bb响测出来都是3.89。无奈之下换了原厂平衡板,竟然一切正常。
郁闷啊,不知道好好的并充板是哪里出问题?请模友们指教。

网友A:
并充板虚焊
自己补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充板虚焊
自己补焊一下

怎么找到哪里是虚焊点?这块技术不太了解。

网友B:
虚焊就是没有完全焊好,焊实,这个需要你自己检查一下,然后再重新焊一下!需要用到的工具是焊锡膏,锡,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焊就是没有完全焊好,焊实,这个需要你自己检查一下,然后再重新焊一下!需要用到的工具是焊锡膏,锡,焊 ...

好,我仔细再看看。

网友:
这个我买的时候就问过他们客服 没法用并充,只能用他们的平衡插板

网友: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装备,最好不要用并冲板,这个并冲板会导致充电器检测电压错误,有一块电芯始终只能冲到4.14V,不用并冲板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不能并充吗?那这1000W岂不是太浪费了!还有哪位能试试?

网友:
你那个并充板的平衡线是不是插反了,或者用错啦!

网友:
看你的图片,平衡线接充电器这里右边(1)号是负极,但你的排线的黑线在左边?拍几张局部清楚的图片看看。

网友C:
看起来平衡线插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平衡线插反了

的确反了,仔细排查后发现,并充板的平衡头接口竟然正负极反向,不知道是怎么设计出厂的。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平衡线插反了

今天用pl8并充板测试,证实skyrc1000w的平衡头设计与pl8相反,所以配合使用时充电器报警电极反,通过把8s平衡线反序就好了,已实现30a充电,平衡效果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