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后该换的件都换了,但振动还是大?

楼主(2016-05-30):
换了旋翼头主轴大齿传动轴及前向伞齿,虚位很少很顺滑,听声音比以前小多了,可飞完测试震动2900多,不装大小桨900多?起飞后尾巴轻微向左飘要不断修正,这是震动大所致吗?还调整哪里可改决?炸之前随便装上便锁尾很好,咋越精细越问题多

网友:
我教你,買過一台新機,

這機就當是備件,

那就沒震動了

网友:
这款是250级的机子?

网友:
尾槳軸一碰就彎一定要換
換完不帶大小槳試試
用手摸就可以知道哪裡麻
震動900太高了

网友A:
尾巴飘,是因为尾桨不是零螺距。往左飘拉杆松一圈试试。不行再松,尾桨首先折叠看看是否对齐。拔掉电池,在通电。不要动飞机,舵机是中立点。这时尾桨是对齐的,这个调好基本不会飘。震动大致能一步一步测试。一般都是传动轴里面的原因。和尾巴虚位

楼主:
基本上振动大不是原因,提高转速有改观,尾巴中立点调半圈向左回半圈向右,没办法调了后重置尾部又好了,我振动3743还是锁住了,只是偶尔微小的飘修正后基本不飘

楼主:
尾巴增益调到最大也没出现问题没有感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巴飘,是因为尾桨不是零螺距。往左飘拉杆松一圈试试。不行再松,尾桨首先折叠看看是否对齐。拔掉电池,在 ...

k8尾桨中点最好不要零螺距,说明里就写要有2到3度的螺距

楼主:
每次进入系统设置尾舵没有改变什么只是进去看了下退出后试飞锁尾正常,可断重接上又向左偏,后向左微调控(说明书说不动控的微调)向打了两以微调锁住了,断电后再试又恢复向左偏,又打微调勉强这轮锁住,但重断电重启又老样,这调下去不是办法

网友:
这个振动最大值没有意义,最好挂个蓝牙实时检测

网友:
其实你自已的飞机,你应该要对它了如止掌,炸机完了,按严格意义上 你要全机栓查的,因为有的地方你不拆开你发现不了的。
轴承有没有很大的框量呢,有没有检查换掉呢?
三轴有没有检查,不是说换了新的就不检查了,有的新的买回来就不同心的,特别是一个副厂件。。。
全都检查完了,飞机带小桨是可以震动在200以内的,

网友:
换皮带直驱的机子吧,有对转的机子肯定震动大。

楼主:
富丽380?一千空机不知精度如何?

网友B:
提高转速看看

网友:
大小桨不平衡?我的450和你说的情况基本一样,今天看了下是大桨不平衡,明天配平试试有没有效果

网友:
震动大了确实锁尾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转速看看

我高左微周了一下方向锁住了

网友:
带大小桨3000以内可以飞,没什么影响

楼主:
调控上的方向微调锁住了,但尾垂有重影,这震动大不知如何降,能飞还是比较穏

网友C:
大桨加桨夹做一次静、动平行!尾桨带上桨夹也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桨加桨夹做一次静、动平行!尾桨带上桨夹也做

我都没有做桨夹平衡的动力了,不装尾传只大齿马达主轴转就有700多震动,马达也检查了没有虚位,大齿换了四种都一样,马达齿也换了,真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没有做桨夹平衡的动力了,不装尾传只大齿马达主轴转就有700多震动,马达也检查了没有虚位,大齿换了 ...

如果不是一体化的主轴承座,请检查这里上下咬合均不均衡

楼主:
一体分体都试过,都换过进口轴承

网友D:
换度好点的桨试试,我的450练习机,用18块的天姿桨震动很大,试了很多方法没效果,飞到是可以,就拍时间长了空中散架,所以已经又定了副好点的桨再试试

网友E:
楼主检查一下齿轮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检查一下齿轮的间隙

调整过,也夹个A470g纸809都试过,也人为松了点无果

楼主:
能想的法都想了,没有办法了,也换过亚拓的大小齿一样有晃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调整过,也夹个A470g纸809都试过,也人为松了点无果

轴传?  检查下对转齿处伞齿是不是咬合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传?  检查下对转齿处伞齿是不是咬合太紧

都没接传动动轴仅前面大齿主轴电机都震动600多,旋翼头没力加,全加上带尾桨就没装大桨全油门1600,试飞后测最大震动值2970能正常飞就震动大心理不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没接传动动轴仅前面大齿主轴电机都震动600多,旋翼头没力加,全加上带尾桨就没装大桨全油门1600,试飞 ...

拆掉旋翼头和十字盘振动大么

楼主:
感觉不大但用陀螺仪测试有600多

楼主:
我那天有空只装电全油门试一下震动值

楼主:
只装电机测试一下震动值亚拓的马达,没虚位

网友:
大小浆,尾巴总成都需要检查

网友:
换根传动轴试~

楼主:
锁尾马达电机碳刷没了这也是锁尾时好时坏的根本原因

网友:
精度太高,虚位太小,真不行~

网友F:
楼主找到原因了,是锁尾舵机里电机碳刷磨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找到原因了,是锁尾舵机里电机碳刷磨损了吗?

磨损是实然不锁尾,偶尔失灵打转,主要原因是震动大,主轴装倒了两者同时纠正,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