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好盈设置盒转速计算方法

楼主(2016-05-30):
好盈设置盒有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显示V4电调的转速,但是包装上没介绍显示的转速是啥意思,通过QQ问了好盈技术才明白,简单分享一下,已经知道的勿喷!不正确的请指正。
1)V4电调的精灵模式不能显示转速,必须将直升机定速模式调整为记忆模式;
2)飞下来不要拔电,电池拔掉信息就没了;
3)显示的转速与大桨转速对应公式:100%大奖转速=显示转速/马达级对数/齿比,例:100%大奖转速=116000(显示数值为116要乘以1000)/5(我的马达是10级,那么级对数就是5)/9.37(KDS7.2总齿比)=2476RPM。注意这个转速是100%油门时的转速,乘以你当时的油门就是实际转速,例如我飞80%油门,那么实际转速就是2476*0.8=1981RPM;
4)至于这个显示是否准确还真没测过,不过电调是直接驱动马达的,应该比较准确,回头用魔镜对比一下,总的来说这个功能还是相当方便的,赞!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有用

网友A:
请问设置盒哪一栏有显示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设置盒哪一栏有显示转速?

连接电调后一直按这个键,能显示最大电流,温度和转速

网友:
晕,买了好久了刚知道有这个功能,感谢分享

网友B:
跟LZ一起右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接电调后一直按这个键,能显示最大电流,温度和转速

谢谢回复,但是只有v4才能行吗? v3 100a/50a都试过了没反应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连接电调后一直按这个键,能显示最大电流,温度和转速

应该显示的是马达实际转速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LZ一起右旋!

谢谢24兄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但是只有v4才能行吗? v3 100a/50a都试过了没反应也。

好像只能支持V4系列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显示的是马达实际转速对吧?

显示数值、马达转速、大桨转速的对应关系请看第3)条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只能支持V4系列电调

原来如此。为了个小功能好盈又在诱惑换电调了,算了,就凭感觉继续V3练习吧。。。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为了个小功能好盈又在诱惑换电调了,算了,就凭感觉继续V3练习吧。。。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数值、马达转速、大桨转速的对应关系请看第3)条哦。

谢谢!以后有机会再整v4设置卡玩玩新鲜玩意吧。

网友:
我那设置卡简直就是鸡肋,经常接上,会把之前设置好的设置,莫明其秒的改成出厂设置。。。懒的返厂了,当电显测6S还要翻页。。。。

网友D:
楼主的公式3,怎么看怎么不对劲,设置盒显示的是这个起落的最高转速,跟100%全油门理论转速没有关系啊。

按照您对公式的解释,遥控器定数曲线无论怎样设置,您从设置盒读到的结果都是1160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公式3,怎么看怎么不对劲,设置盒显示的是这个起落的最高转速,跟100%全油门理论转速没有关系啊。

...

是的,这个设置盒就是这样的,显示的是100%油门转速,你可以自己试试。周末用魔镜给大家对比一下。

网友(2017-02-07):
实际 功率要按90%算吧

网友E(2017-08-25):
引用 楼主:
好像只能支持V4系列电调

请问v3和v4有多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v3和v4有多大区别?

没用过v3,所以真不清楚区别。

网友(2018-08-27):
转速标定好难懂,不知道是老了还是

都说X5电调100AV3够了,之前也不知道是没设置好还是咋地
简单飞一下,电调都好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