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低落,,,,,,,

楼主(2016-05-30):
今天高兴去试飞,结果太扫兴了。开大油门,尾巴不停的抖。陀螺仪锁不住尾,是飞机精度太差?导致震动太大,陀螺仪反馈错误?(之前看别人视频,尾管炸弯,一样能飞啊),还是陀螺仪设置不对吗,还要我设置些什么?麻烦大家帮我看看了ps:一只手拍摄,没注意聚焦,画质不好,各位见谅。

网友A:
可能是感度太高或者尾舵机太慢,需要降低感度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感度太高或者尾舵机太慢,需要降低感度配

请问在哪里降低敏感度啊?

网友B:
好厉害的神龙摆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厉害的神龙摆尾!

网友C:
尾推顺滑度检查下

网友D:
用的什么陀螺仪,什么尾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陀螺仪,什么尾舵机

陀螺仪不清楚,写着elite,因为是250小机,锁尾舵机用辉盛mg90s金属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推顺滑度检查下

好吧

网友E:
真的,我没笑,真的没笑,这尾巴太犀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我没笑,真的没笑,这尾巴太犀利

没事,想笑就笑,后来看看,我也觉得挺搞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友D:
引用 楼主:
陀螺仪不清楚,写着elite,因为是250小机,锁尾舵机用辉盛mg90s金属齿。

舵机有问题,锁尾舵机要用高速数字舵机,模拟舵机反应太慢,根不上陀螺的反应速度,陀螺仪给他一个信号,等他开始动作的时候,陀螺仪已经给他另一个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舵机有问题,锁尾舵机要用高速数字舵机,模拟舵机反应太慢,根不上陀螺的反应速度,陀螺仪给他一个信号, ...

好,在此谢过。

网友G:
画面很有喜感,听说好多250都不好搞,果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画面很有喜感,听说好多250都不好搞,果然啊

我新手,第一台电直。老鸟应该不会遇到这些问题

网友H:
哈哈哈哈。好可爱,跟跳舞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哈哈。好可爱,跟跳舞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网友J:
艾玛,笑死我了,这小鸡脾气还挺大的呢

网友K:
  這直升機真厲害,

第一,改數碼陀機可以慢一步,

先降低尾陀感度先試試吧

网友L:
尾巴甩的很倔,降低感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這直升機真厲害,

第一,改數碼陀機可以慢一步,

不知道怎么降低敏感度啊?请问是在遥控器上还是在陀螺仪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尾巴甩的很倔,降低感度看看

好吧,我自己摸索下。

网友M:
尾舵修正反了~在陀螺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尾舵修正反了~在陀螺里调整

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哥笑了。

让你们乐一个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艾玛,笑死我了,这小鸡脾气还挺大的呢

我要把它调教的服服帖帖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要把它调教的服服帖帖

加油哈,我也是250起步的,现在时不时拿出来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O:
加油哈,我也是250起步的,现在时不时拿出来飞飞~

好,感谢支持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降低敏感度啊?请问是在遥控器上还是在陀螺仪上?

你是甚麼遙控器?

是不是買的套裝機?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是甚麼遙控器?

不是套装,用乐迪at9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是甚麼遙控器?

我已经找到调节敏感度方法了,感谢回复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找到调节敏感度方法了,感谢回复

感度有分鎖定模式,及非鎖定模式的,

你要用鎖定模式

网友:
看了一下 AT10 的說明書,應該和 AT9 的差不多,

模式,不要標準模式,要 GY 模式

AVC 就是,NORM 不是鎖定,

网友:
虽然没玩过这么小的,但模拟舵机一般都不行吧?
’而且锁尾舵机一般都是窄频的吧?

网友P:
锁尾换恒吉922或格宁905!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度有分鎖定模式,及非鎖定模式的,

你要用鎖定模式

还有这些模式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锁尾换恒吉922或格宁905!

网友Q:
把舵机臂上的球头扣栽下来,看尾舵操从机构灵活顺滑吗,顺滑换一个高速舵机再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把舵机臂上的球头扣栽下来,看尾舵操从机构灵活顺滑吗,顺滑换一个高速舵机再试吧

下午再试飞

楼主:
大概知道问题了,谢谢各位热心帮助。我就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让你们乐一个也好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R:
上学路过进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问题解决了吗

好了,降低敏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上学路过进来看看。

欢迎

网友:
新动作,神龙摆尾

网友:
好欢快,打了鸡血,舞动起来了

网友:
这优雅的舞姿,我已经醉了。

网友:
忍不住又来看下神龙摆尾问题多多,尾舵机,尾机械,陀螺等都有可能存在问题。上450无副翼吧,不要折腾这个有副翼250,大坑。

网友:
感度高了  进遥控器里面调一下感度 降低些试试

网友S:
还要花些功夫

楼主:
今天成功上天,不是很稳,然后炸了尾管,横轴,尾撑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今天成功上天,不是很稳,然后炸了尾管,横轴,尾撑

暈,你飛那麼高干嗎?

飛一米高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K:
暈,你飛那麼高干嗎?

飛一米高就好啦

也就是1米左右,一个侧风,慌了,就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还要花些功夫

哈哈

网友:
这个甩尾第一次见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1米左右,一个侧风,慌了,就炸了。

网友:
笑死我了

网友T:
250调不好就这样,我用905也一样,调感服作用不大。舵机影响最大,先换个舵机,速度快虚位小的,把尾舵机行程调小一点,或者舵臂短一点,250默认行程太大,然后再试陀螺仪,手机东西多就换着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250调不好就这样,我用905也一样,调感服作用不大。舵机影响最大,先换个舵机,速度快虚位小的,把尾舵机行 ...

谢谢了

网友:
楼主放弃250吧,我当初也给250弄得差点退模了,直上个450或者450l配个k8爽飞,就基本设置都很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