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其中单个电机发热厉害

楼主(2016-05-30):
最近新组了1台250,配置如下:
电机:银燕2204
电调:银燕BLHeli 12A
飞控:CC3D
电池:1500mah 40C

机子飞行稳定正常。

存在问题:
飞行完1组电池后,其中1个电机的发热比较厉害(固定电机的螺丝,固定此机臂的四个螺栓都烫手,电调电源线有发热),其它3个电机\电调摸上去基本没有热量。另外,在降落0油门以后,发热的这个电机会继续转动几秒钟后才停止。

请问这正常吗?有碰到过这类问题的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你是不是螺丝顶住线圈了

网友:
之前遇到过,身边的魔友也遇到过,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我的办法是重新刷一边飞控固件就解决了,其他人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我的是3个电机发热厉害 另1个正常 太奇怪了 电调设置都是一样的 搞不懂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电机保护座出的鬼,在1806上遇到过,连烧几个电机后才发现这个问题。但2204一般不会了,我看它的保护座跟电机间的间隙一般都比较大。

网友:
螺丝顶到线圈了

网友A:
极其诡异。。。出现过2 4电机烫,,对调之后1 3电机烫

网友:
我就试过一个电调特别烫 后来电调恢复出厂值就没事了 (我电机不烫) 电机电调跟你一样的

楼主:
打开电调看了下,电机的线外皮破了,我的电机线有一部分是和电调的元件接触在一起的,估计是和电调的哪个地方短接了。
处理了以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