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我的尾翼一边高一边低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5-30):
如图,当升降舵满偏的时候,左边转的角度总会比右边多一些。。不论是舵角的哪个孔都是这样,求老鸟解

网友:
你装机有问题!

网友:
必须矫正

楼主:
这回答的有点笼统

楼主:
矫正什么东西呢?

网友A:
为什么你这个升降舵只用一根拉力杆??

楼主:
我是第一次接触固定翼。。这些行内用词都还不太懂,能再稍微具体讲一下怎么矫正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这个升降舵只用一根拉力杆??

网上买的塞斯纳,升降舵机只有一个。。

网友:
左右舵面本应用一根U型钢丝固定在一起的,有可能钢丝太细或太软,可改用2.0MM以上的钢丝。还有舵面的铰链处不够活动,打舵时阻力太大,让铰链处活动自如一些。

网友B:
升降舵用的一个舵机没有错,两边是用一个碳纤维杆或者是竹签在链接,你看有没有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舵用的一个舵机没有错,两边是用一个碳纤维杆或者是竹签在链接,你看有没有松动

两边没有竹签和碳纤条,好像只有一块塑料连接

网友C:
你的升降舵变形了,把升降舵用手法校正到完全平直,对称,没有任何扭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升降舵变形了,把升降舵用手法校正到完全平直,对称,没有任何扭曲。

这个是已经打舵的结果了。。不打舵是平的。。反正打舵后右边总不能和左边平行

网友D:
两边舵面之间要加强的,,, 还有你把连杆卸下来用手活动升降舵看阻力大不大 有没有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边舵面之间要加强的,,, 还有你把连杆卸下来用手活动升降舵看阻力大不大 有没有干涉

有阻力。。感觉还挺大的

网友:
从图中看升降舵的两边的舵面是分离的,都应该加拉杆

网友:
拉杆好像没扣上

楼主:
已经解决,加了一根竹签做加强,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买的塞斯纳,升降舵机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舵机也可以用两个拉力杆。我的就是这样。不过不知道你的舵机位置在哪里,不能说也可可以用。

网友:
哥们,舵角装反了,应该是下图中箭头指的方向。另外好像你升降舵的舵角也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