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不来了,试问现在什么穿越机飞控最火??

楼主(2016-05-30):
RT 刚刚TB CC3D 60+大洋,,感觉便宜好多啊,当时买的时候还90+呢,各种飞控眼花缭乱 NAZA32 F3等等、、、
有没有对这些穿越机飞控的对比或者测评? 想装架280纠结飞控中....

网友A:
没发货的话赶紧填几十块换个f3飞控吧

网友B:
naze32 或是 F3

网友C:
现在都200以下了。280也过时了

网友D:
当然f3,马上退了 cc3d把

网友E:
280太大已经不是主流了

网友F:
大小应人而异,表示现在都用这三个飞控,280我上QQ飞控休闲飞

网友G:
F3飞控+5寸桨的机架+2205/2300电机+20A以上可BLHeli调高速电调

网友H:
210架子吧,小小的飞的好爽

网友I:
CC3D 刷一下BF固件一般用用绝对不比F3差,感觉不出什么差距

网友J:
CC3D刷個BF或CF就可以了,和F3用起來感覺沒什麼差別,不是要比賽的都感覺不出來
自己的經驗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H:
210架子吧,小小的飞的好爽
210有什么好的机架推荐?

网友F:
我180机子,各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