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M 530图纸

楼主(2016-05-30):
不知道这样的船有没有图纸?或者和这个大小类似的

网友A:
楼上是要造一条还是想Copy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是要造一条还是想Copy一条?

谢谢ls。这个我也找到的。但是没有具体单位呢。我是想自己做一条差不多大小的

网友A:
MM是商品船,没有制造图纸的,造出来也不能参加MM比赛的,自己玩就另当别论了。

还是造RG-6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M是商品船,没有制造图纸的,造出来也不能参加MM比赛的,自己玩就另当别论了。

还是造RG-65吧

果然没图纸。我只是觉得这个大小方便。Rg 65还是大了点。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M是商品船,没有制造图纸的,造出来也不能参加MM比赛的,自己玩就另当别论了。

还是造RG-65吧

请教为啥说 M530 造出来也不能参加 MM 比赛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ls。这个我也找到的。但是没有具体单位呢。我是想自己做一条差不多大小的

图纸是1:1的,单位是毫米。如果是小图,只要按照 530mm 长度等比例放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是1:1的,单位是毫米。如果是小图,只要按照 530mm 长度等比例放大即可。

这也是个办法。就是没有肋骨图纸只能自己凭感觉来了

网友:
有兴趣的话一起做。加你好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套图纸我都有,有兴趣的话一起做。加你好友了。

好呀,请问图纸能传给我吗,我邮箱huyiqin@me.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为啥说 M530 造出来也不能参加 MM 比赛呢?

这种称为One design规则的竞赛船,船体和大部分零件是要用原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