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MR-25还躺在家里休息吗?跟我一起来改装吧~~

楼主(2016-05-30):
亚拓推出的第一代穿越机MR-25非常吸引眼球,销量也不错。但是。。因为电调程序的缺陷造成大家没有办法爽飞,以至于闲置、抛售。我也是玩家之一,也闲置了一段时间折腾组装机。一直到飞机数量两位数。。。。。真的入迷了!但是F3飞控和亚拓的相比,少了漂亮直观OSD,组装机架虽然轻,但是样子难看,组装过程还要折腾,什么搭错线啊,接触不良啊,干扰啊。。。。。也是很头疼,故障率也很高。但性能确实是很棒。而亚拓MR-25原先不怎么好飞的原因是电调程序太落后。我一直和亚拓厂家有联系和反馈,厂方也承认飞机存在的不足,并加倍努力。前些天推出了BL电调程序升级服务,很赞!还是以个负责任的厂家。其实我早就将MR-25进行大改装并飞行。用F3飞控和BL电调。因为真的很喜欢它的外形设计和OSD界面。现在好了,不用我改装飞控了和电调了。但还有一点不够好,亚拓的摄像头有延迟。我还得改装一个主流的摄像头上去才够爽。因为要参加华东穿越机友谊赛,官方指定200毫瓦以下图传,我干脆和图传一起改掉了。因为亚拓原厂是600毫瓦。
好吧!下面看图吧~希望改装的模友注意接线的正负极,不要弄反。

图传摆放在后面下方并扎带固定:

接收机固定双面胶

这里要注意,摄像头视频信号线要接到这个插针上,通过飞控再到图传,这样就会有OSD叠加。

最重要的是图传供电接口,注意图上的正负极和AV信号线位置,千万别接错哦

接上接收机信号线到S-BUS插口:

接上图传,摄像头也是由图传5V供电,这样最省事。

合上盖板看一下,发现摄像头上仰角度不够,需要用锉刀修改一下侧板:

上板锉刀修改过的样子,缺口的大小刚好能够卡住摄像头。

这下可以拧上螺丝了:

因为使用的2.1镜头,我喜欢上仰角度大概在25度左右,最后在摄像头与上下板之间小心用热熔胶加固就可以了

整个改装算是完成,OSD效果:

楼主:
今天用原厂马达装5045三叶桨飞了一下全油门,感觉还不错。起码我觉得这个速度已经很爽啦~~

网友:
穿越有几个飞成品机?

网友A:
其实mr25刚一出来,我就东拼西凑弄配件组装了一个mr25p的机身,现在这个机身已经升级更换过3次飞控动力组了。从最早的cc3d和乐天15a到f3+乐天15a oneshot版到现在的hw 迷你4合1+f3集成osd,图传都是600,摄像头是猫头鹰,夜视能力超乎想象,云台座是打印的,电机是飓风2204高温线圈的。
之前的osd用的是大力内置地平线的osd,现在机内空间已经很充足了,之前的时候所有东西塞进去真是费了不少脑细胞,全部线多1cm都不留,说多了都是折腾,接收机什么的外壳全部拆了,拆针也都拆了,所有东西进一步减小体积,第一代的时候因为东西多,塞进去真是刚刚好,煞费苦心,和焊接功底,全部线焊接完后,用万用表一一检测后才试飞。
第二次换装把5v和12v给短接了,烧了舵机接收机,f3的罗盘也没反应了。虐心啊都是
最早的时候3s就能飞90多km/h,第二次换装设备后就一直4s用了,但是第二次换装设备后,机身重量还是到了460g,现在重量400,还算满意.下面手机翻了下以前的图看看吧。

图片顺序可能乱的
首次装机是CC3D+乐天15a+大力osd+飓风2204(缺点,飞控不说 了,上一代乐天15a不支持one125,也没有堵转保护,烧了好几次电机)

第二次换装是f3+乐天15a oneshot+大力osd+飓风2204高温线圈的
第三次换装是F3内置osd+hw最新迷你4合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mr25刚一出来,我就东拼西凑弄配件组装了一个mr25p的机身,现在这个机身已经升级更换过3次飞控动力组了 ...

兄台~你这个比较牛啊~还有灯!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你这个比较牛啊~厉害!

这机身还未发布的时候就很感兴趣,真是超级结实,外壳保护效果很棒,而且外壳用到现在都没有裂没有破,机架期间只换过一次舵机云台,第一次是棉线缠的,后来做了3d打印的就好了,第一代的时候也用亚拓原厂摄像头组试了,但是效果不满意,摄像机还有外挂机身占空间,也完全没有夜视能力,而且镜头比较长,突出太多,就换了猫头鹰。
中间只换过一次 机臂,机臂其实没坏,只是被桨扫的石子打的机臂太花 了摸着难受,

网友B:
报告楼主我的MR25p已经退货返厂。。哈哈。
不过楼主改的确实都是这个机的软肋。。。
然而这个机体最弱也是设计上最垃圾的地方,撇开烧电调不说的话,就是PCB电路板取代了下碳板,成为机身受力部件。强度真心不敢恭维。。。

而且!!!下面的螺丝是通过下外壳,PCB在夹层,拧到机臂上。所以下螺丝你是拧不紧也不敢拧太紧的, 否则下壳开裂。强度方面这四个机臂的设计确实强度足够,不过炸一次不凑巧主板就要废的节奏。

我这次不是专门来喷亚拓的,站在中立角度去评论这个鸡而已。因为既然楼主电调一直安好无事,就用心去改装吧。

原厂DV录像高油门,成像的水波纹太严重。还是3S电池的情况下。

我本人相对比较反感东西垃圾但是厂家吹上天的做法。。。比如直升机的伟力,穿越记的亚拓,都是极品。不过说真话伟力都比亚拓好,至少电子件不会无故烧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报告楼主我的MR25p已经退货返厂。。哈哈。
不过楼主改的确实都是这个机的软肋。。。
然而这个机体最弱也 ...

翻一翻 这位的帖子 黑亚拓的帖子一天发好几遍   之前就说过你  商家都跟你解释了好几遍了  在亚拓里你可出名了

网友:
什么时候也尝试下穿越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翻一翻 这位的帖子 黑亚拓的帖子一天发好几遍   之前就说过你  商家都跟你解释了好几遍了  在亚拓里你可 ...

不好意思。我已经早就不发帖去黑了。。。看到黑的我顺便支持一下。而已。。。
而且不妨跟你说,只要我还在玩模型,只要看到黑亚拓的我都会很高兴去支持。我本人倒是暂时没工夫也没兴趣去专门发帖黑了

亚拓厂家的霸道行为,和售后的推脱功夫一流。产品质量烂的不行。我就是黑亚拓怎么了,我就是刚入多轴坑买了一个二手MR25,一个多礼拜无故坏了DV,没修了当尸体出了剩余的,有买了个新的手电机不转,又然后换了一个新10天烧电调,退货流程淘宝走了一个月,最后商家和售后还是死不退货淘宝判定的退货怎么了?怎么了?我是天生运气太差还是亚拓质量太烂?如果说我运气太差我只能说,我亚拓退了玩自组一切顺利好几个月了。

所谓黑,是无中生有,去编造事实去坑一个人或者厂家。。。我用事实说话,表示这东西垃圾。而已。这也算黑,我再此承诺我就是亚拓的终身黑。黑到他倒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告楼主我的MR25p已经退货返厂。。哈哈。
不过楼主改的确实都是这个机的软肋。。。
然而这个机体最弱也 ...

您说得没错!其实亚拓经过一系列积极的升级改进,软肋现在只有一个,那就是摄像头延迟。我在期待亚拓新款2K 2.1广角 低延迟的升级版DV。
您一定也是曾经非常喜欢亚拓的,不知道您是被谁吹上天的 !哈哈哈 ~我不一样,我自己认为亚拓这台的很多优势是时下其他厂家做不到的。抛开软肋,取长补短。绝对是可以拥有的。发这个帖子也 是想把自己的快乐和大家分享。让亚拓玩家都能快乐爽飞!
我一直在飞MR-25,一般炸鸡是不容易坏的,最容易损坏就是强烈碰撞后机臂固定的塑料件开裂。更换也是很省心。主板炸坏,绝对不可能的!放心炸吧!
对了,浙江这边模友可以将飞机发到我这里,我可以帮大家升级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已经早就不发帖去黑了。。。看到黑的我顺便支持一下。而已。。。
而且不妨跟你说,只要我还 ...

你说出心声,我理解极了,别和抬杠的一般见识。你黑的是过去的亚拓。而它在不断进步。消消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出心声,我理解极了,别和抬杠的一般见识。你黑的是过去的亚拓。而它在不断进步。消消气~~
...

其实我之前的维权退款,我给亚拓两个方案,退货退款,或者给我更换改良过电调的主板。那个电调到底怎么会烧,他们自己清楚,设计问题。但是亚拓的推脱责任也是很有名的。

后期MR25的进步我也有关注,很多地方都有升级,无奈就是没有正视电调问题,并且很搞笑的吧MOS贴片原件竟然上架当做配件销售。
这足矣说明,这个机,电调设计有缺陷,他们自己都知道,但是不去弥补改过不敢承认,上架MOS让你自己换,上教程教你怎么焊接贴片原件。可笑至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之前的维权退款,我给亚拓两个方案,退货退款,或者给我更换改良过电调的主板。那个电调到底怎么会 ...

您还是偏激了,这些恰恰是厂家负责任的表现。您是没找对人,我帮本地模友换了很多。因为我以前是修手机滴~~亚拓是再一边补救大家的主板,一边查原因升级。现在不是很好吗?升级掉以后  我没烧过。当时也没有升级的主板可以更换,我相信了亚拓。起码在做事。而不是推到天涯海角。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mr25刚一出来,我就东拼西凑弄配件组装了一个mr25p的机身,现在这个机身已经升级更换过3次飞控动力组了 ...

兄弟,能否出个改装教程啊,你这改造太牛了。很喜欢mr25的外形,但实在不敢恭维他的电子设备,看到你这个方案,真心不错,保留了他的优点,弥补了他的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翻一翻 这位的帖子 黑亚拓的帖子一天发好几遍   之前就说过你  商家都跟你解释了好几遍了  在亚拓里你可 ...

亚拓的售后态度还是很好的,同样也在成长和进步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能否出个改装教程啊,你这改造太牛了。很喜欢mr25的外形,但实在不敢恭维他的电子设备,看到你这个 ...

教程就照着图吧,一言两语说不清的,只要肯动脑,就能成功
况且现在好盈4合1微型电调一出,内置5v 12v bec ,连分电板都省了,很好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