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ds360两点疑问

楼主(2016-05-30):
没有点货你们不会来的。

1.chase360用k8和kst215,螺距总距选项调到最小60,正负螺距值却依然高达11.5和-11.5。

2.主旋翼陀螺增益建议值60左右的时候飞机起飞后抖动,无奈多次下调,最终调至数值为10,飞机才无抖动正常飞行(已经测过震动正常)。现在这个陀螺增益值过分小于建议值。是否正常啊?自己总结不出原因,斜盘处球头扣与球头连接紧,用手拧觉得发涩,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引起的,需不需要将球头扣稍微扩大一点

网友A:
集体螺距大可以调螺距拉杆啊,说明书里没有推荐拉杆长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体螺距大可以调螺距拉杆啊,说明书里没有推荐拉杆长度吗?

螺距总距跟拉杆长短没有关系吧,只跟舵机行程有关吧

网友B:
舵机臂上有很多孔,换个靠近点的孔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螺距总距跟拉杆长短没有关系吧,只跟舵机行程有关吧

舵机臂孔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臂孔有关系

目前的孔的位置安装球头,连杆连接上去是竖直的,其他位置都是斜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螺距总距跟拉杆长短没有关系吧,只跟舵机行程有关吧

好像是可以通过调整拉杆长度来调节螺距得!

网友E:
舵机臂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可以通过调整拉杆长度来调节螺距得!

那个只能调节正副螺距的差值,正副螺距加起来的和、螺距总距是永远不变的,除非调整舵机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舵机臂长

装短了拉杆就成斜的了

网友:
我的锁尾增益是64,感觉低于60都不太好,不知你震动怎么样,我带尾桨不带大桨65%油门,k8震动160左右,之前震动比较大,尾巴老是摆,更换一些轴承后尾巴锁的很牢。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短了拉杆就成斜的了

斜一点没关系

网友:
我老实,我是来看货的,真失望木有正面,差评

网友F:
1.原装的球头扣不行,虽然一点虚位都没有,但是太紧了,舵机都推不动。而且厚度很窄,使用球头刀,稍微一扩就废了,我现在全机都换的亚拓的球头扣,很顺滑,稍微有点虚位。
2.我的360也是尾巴震动,一直在调,目前比例值75,积分值20,微分不变,飞行正常,普通模式偏软,3D锁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原装的球头扣不行,虽然一点虚位都没有,但是太紧了,舵机都推不动。而且厚度很窄,使用球头刀,稍微一扩 ...

谢谢指导,打那么多字,有劳了,今天我也换套球头扣试试

网友G:
电子陀螺仪弄得大家都不会调机了、、、缩短螺距拉杆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子陀螺仪弄得大家都不会调机了、、、缩短螺距拉杆不就行了

都说过了缩短拉杆只能调节正负螺距差,螺距总距是没有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臂上有很多孔,换个靠近点的孔试试。

现在拉杆是垂直位置,往里面进个孔拉杆就斜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网友:
绝对的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可以通过调整拉杆长度来调节螺距得!

不可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只能调节正副螺距的差值,正副螺距加起来的和、螺距总距是永远不变的,除非调整舵机行程

好吧 不是很懂 我也是新手一个 话说 这飞机怎么样?》我也想入一个练习 现在有5.5 一台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原装的球头扣不行,虽然一点虚位都没有,但是太紧了,舵机都推不动。而且厚度很窄,使用球头刀,稍微一扩 ...

之前有听人说过积分值最好不要低于40,低于40还解决不了原因就应该从机械方面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 不是很懂 我也是新手一个 话说 这飞机怎么样?》我也想入一个练习 现在有5.5 一台

声音很好听,只有大桨切风和爆桨声,几乎没杂音。说到问题我遇到的就是上面那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之前有听人说过积分值最好不要低于40,低于40还解决不了原因就应该从机械方面找原因。

好的,谢谢!我再摸索下

网友:
活捉骚包

网友:
怎么没人要妞的联系方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拉杆是垂直位置,往里面进个孔拉杆就斜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木问题

网友I:
你遥控器摇杆有没有校正正负100%默认的活在陀螺仪里可以到正负120%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遥控器摇杆有没有校正正负100%默认的活在陀螺仪里可以到正负120%

嗯中立点调0和行程100%在软件里都设定了

网友:
你要缩短行程其它的软件调都到顶了,就只有将舵机臂向里移一个孔缩小行程

网友:
不垂直就不垂直只是很弱的倾斜吧

网友A:
垂不垂直问题不大,另外遥控器里面可以调整螺距行程吧

网友:
十字盘 博士帽 里面有个选项调节的

网友:
楼主这图片是秀双胞胎还是晒双飞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垂不垂直问题不大,另外遥控器里面可以调整螺距行程吧

还是机械上尽可能的调平然后用vbar里的微调一下更靠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