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用pvc管做个救援船 打算用两根1米 口径75mm的管做 浮力够吗

楼主(2016-05-30):
最近开始玩水机,想要用pvc管做个救援船 打算用两根1米 口径75mm的管做。现在准备上朗宇2216 kv1100 11寸螺旋桨 3s电池做动力,用两根1m长的 口径75mm的pvc管做主管的话 浮力够吗 会不会太重 配这个动力可以吗?
希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许多用pvc管做救援船的都改了。最大的问题是太重,若保证浮力和速度配置必须很大。当然有成品销售,说明还是有人选择。你自己斟酌。

网友A:
PVC管要选排水管,壁薄重量轻。如果用给水管,那就太重了。

网友B:
75的足够了···但是最好买最便宜的那种··因为便宜的壁薄··能减轻重量···再或者有发泡的PVC管··那种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75的足够了···但是最好买最便宜的那种··因为便宜的壁薄··能减轻重量···再或者有发泡的PVC管·· ...

我买了两根 1.1米 口径50mm的 不知道可以不 准备用3s 2200 朗宇kv12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PVC管要选排水管,壁薄重量轻。如果用给水管,那就太重了。

哦好的 我买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排水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两根 1.1米 口径50mm的 不知道可以不 准备用3s 2200 朗宇kv1250

可以···我就用75的做过···XXD2212KV1400都没问题··

网友C:
75mm太粗了!50mm觉得刚好!我做了个75mm的一直在睡觉!太笨重了!带不出去!

网友:
我用75做的,浮力相当可以。马达2212有点热建议2217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75mm太粗了!50mm觉得刚好!我做了个75mm的一直在睡觉!太笨重了!带不出去!

  如何固定设备板呀 哥? 那个管子我知道怎么接用3口的接头就可以 问题是上面的那个设备板怎么固定到横着的那个管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