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v2飛開源v6

楼主(2016-05-31):
想請教一下大家,用這個的飛行時間有幾多?~因為小弟的飛行時間很短,3.6V 降落,只能飛大概8分鐘。
想知道問題大概會在那裡出現。
謝謝大家~
小弟的設定如下:
機架:開源V6
飛控:零度YS-X4v2
電機:致盈X4110 KV400
電調:好盈XRotor 40A
槳    :DJI 1552摺槳
雲台:X-CAM A223H
相機:NEX-5C
電池:6S 12000mAh 15C
重量:6600g

网友:
换电机吧

网友:
光换电机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你的机架够重的,我的重量是4KG左右,6s 2200mah的电池可以飞4分半,下来电压3.72,你可以考虑下电机

网友:
同飞控,机架,重量不到6kg,朗宇4410,铂金30a,飞越1555,能悬停13分钟

网友:
开源机架比较重

网友A:
1、动力不够,4110推荐单轴是1000g,这个重量建议上4216,开源家有一款定制的致盈的4216可以考虑2、楼主上的是920还是990轴距?如果条件允许建议4216+17寸桨
3、电池C数应该是不够,是自组的电池吗?考虑到虚标,15c压降会很大,也就是电还没放出来,电压已经到3.6v了。楼主试试降落后回电到多少,再能充进去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动力不够,4110推荐单轴是1000g,这个重量建议上4216,开源家有一款定制的致盈的4216可以考虑2、楼 ...

師兄,我用著這設定再自己算過,應該可以停懸20分鐘。另外我的機架是920的,所以用17寸槳無望。。。。。
不過,我的電池確實是自組的。
我也想過是不是電池素質問題。
那就是說先換一下電池再先試試?
謝謝你們~~

网友B:
开源机架明显轻一点好吧电机都这个级别了,上4114算了,电池也可以用1万6的

网友C:
8楼正解我以前的960用的飓风4114 400KV(虚标参数垃圾得很)也是这样飞8分钟下来3.6V,必须要换电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8楼正解我以前的960用的飓风4114 400KV(虚标参数垃圾得很)也是这样飞8分钟下来3.6V,必须要换电机才 ...

那換電池後可以飛多久呢?~

网友:
4216 可飞12分左右并且不会像 飓风4114那样发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師兄,我用著這設定再自己算過,應該可以停懸20分鐘。另外我的機架是920的,所以用17寸槳無望。。。。。
...

920理论上也可以用17的桨,只是距离比较近,气流有扰动,建议可更换机臂碳管解决,代价不高(一定要加装碳管加强环)有种东西叫做虚标,4110尽管厂家给的数据有多么华丽,但现实是残酷的,力效根本达不到厂家所说的,
整机力效测试:充满电飞一次,3.6v降落后立刻充满,看能充进去多少,电压按22.2v计算,大概能算出整机的力效数据
另外续航时间计算,可按:电池容量/(单轴电流*轴数+机载设备电流)*60*75%估算
按照你提供的总重单轴1100g计算,单轴电流估计在5.5A左右,机载设备预计2A,计算得出续航时间为15分钟,你说的10分钟,估计是电池放电不够彻底
建议楼主看下能充进去多少电,就大概知道是不是电池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20理论上也可以用17的桨,只是距离比较近,气流有扰动,建议可更换机臂碳管解决,代价不高(一定要加装 ...

我想的跟你差不多~
只是想不到一塊電池的素質可以差這麼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源机架明显轻一点好吧电机都这个级别了,上4114算了,电池也可以用1万6的

可能是我的个人感觉吧,兼听则明罗

网友:
电机动力不足

网友:
4110kv400 15桨 单轴最佳负载800g 明显是整体过重了,电池也肯定是有问题,去借一块格式的 6s 10000 试试 再决定换不换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的跟你差不多~
只是想不到一塊電池的素質可以差這麼多.....

等你电池测试数据
我买过一个8000mah 15c的自组电池,3.7v报警只放出了3500多mah,以往用花牌电池,3.7v基本都放出去70%左右

网友A:
请问楼主
脚架是电动可收放的吗?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脚架是电动可收放的吗?什么牌子的?

是電動的,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haha~
試試找一下這個就是~~
"QSJ-V1航拍 多軸 V6機架電動收放腳架 自動收放起落架腳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電動的,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haha~
試試找一下這個就是~~

多谢多谢

网友A:
能帮忙量一下,收起后的尺寸大概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帮忙量一下,收起后的尺寸大概多少吗?

一太明白,可以說清楚點嗎?即是說那個高度?寬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太明白,可以說清楚點嗎?即是說那個高度?寬度?

伞折收起来后的尺寸,也就是外场箱的尺寸(长宽高),主要是飞机托运,开源V6的尺寸可能太大了,我在考虑是V6还是开源家新出的AMD-v6

楼主:
大概是57x47x41cm

网友:
我想应该是电池的问题,效率低

网友(2016-10-16):
大机架折腾动力就是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