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有小胖的电池放置的好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2016-05-31):
小胖的电池位置真是蛋疼,有那位朋友有好的方法分享吗?

网友A:
使劲往前面放,4s 5200 才能压住头。  不过你可以用药瓶装满泥土(100g) 来压头,这样就可以用3s4200电池

网友B:
我用的是6600或者8000 4S压头

网友C:
12000mah 还要尽量靠后 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劲往前面放,4s 5200 才能压住头。  不过你可以用药瓶装满泥土(100g) 来压头,这样就可以用3s4200电池

重心没问题,4S5000顶头刚刚好,主要是固定方式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000mah 还要尽量靠后 妥妥的

重心没问题,4S5000顶头刚刚好,主要是固定方式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6600或者8000 4S压头

重心没问题,4S5000顶头刚刚好,主要是固定方式不好弄

网友D:
我以前只是用了魔术贴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心没问题,4S5000顶头刚刚好,主要是固定方式不好弄

我用魔术贴  很牢固 就是安装拆卸麻烦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魔术贴  很牢固 就是安装拆卸麻烦些

嗯,用魔术贴放进去,很不容易顶到前面,会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只是用了魔术贴而已

魔术贴似乎容易被降落時的冲力和

网友:
我用两块TCB 4S4200电池并放 就用魔术贴可以挤得很紧 不需要扎带

网友D:
引用 楼主:
魔术贴似乎容易被降落時的冲力和

不会,除非你降落太暴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用魔术贴放进去,很不容易顶到前面,会卡住

电池上挂根带子 提着往里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2000mah 还要尽量靠后 妥妥的

12000起飞重量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上挂根带子 提着往里送

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除非你降落太暴力

我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000起飞重量多少了?

2千克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