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FUTABA接收机

楼主(2016-05-31):
要SBUS……要小!FM800太垃圾已坏!

网友A:
日冠CORONA 4/6通道 2.4G FUTABA FASST S.Bus接收机R4FA-Sb  去壳,上热缩管,双标准天线,使用sbus,还有3通道可用。觉得不错。价格也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冠CORONA 4/6通道 2.4G FUTABA FASST S.Bus接收机R4FA-Sb  去壳,上热缩管,双标准天线,使用sbus,还有3 ...

距离测试过没

网友:
没有。反正是飞穿越的。基本上不会超过100M。没做过拉距。
如果动手能力可以。买2008sb。然后把8个通道拆掉。也可以很小。价格300多。这个基本上就不用做拉锯了。

网友:
果断睿思凯或者原装FUTABA!我也买了个FM800简直就垃圾的不行。日冠最好也别买距离也不行,售后还不错。

楼主:
睿思凯没迷你接收机啊……

网友B:
睿思凯的tfr4sb拔了皮,拔了金手指,焊上sbus三根线,再套热缩管,尺寸和重量都接近FM800了,至少塞我180的机架绰绰有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冠CORONA 4/6通道 2.4G FUTABA FASST S.Bus接收机R4FA-Sb  去壳,上热缩管,双标准天线,使用sbus,还有3 ...

我也在用这个,穿越偶尔失控,不过不知道是接收的问题还是环境影响问题。不过这个接收的确挺喜欢,小巧、Sbus还有额外三通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睿思凯的tfr4sb拔了皮,拔了金手指,焊上sbus三根线,再套热缩管,尺寸和重量都接近FM800了,至少塞我180的 ...

请问你用这款接收机开了几个通道,我发现用FASST-7能对上频,但才启用了7个通道,离F3飞控最大默认可使用10个通道还差3个,换用FASSH-MUTI等模式均对不上频,理论上用SBUS接收机应能使用到遥控器的最大通道呀,你那是什么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睿思凯没迷你接收机啊……

有啊,frsky XSR 2.6cm*1.9cm 3.8克,改不够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啊,frsky XSR 2.6cm*1.9cm 3.8克,改不够小啊

不兼容FUTABA?

网友E:
6303SB还用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6303SB还用问吗

某宝商家均无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用这款接收机开了几个通道,我发现用FASST-7能对上频,但才启用了7个通道,离F3飞控最大默认可使用 ...

我用multi对的上频的,CF上看有10个通道有反应,如果设置下我觉得14个 通道都是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multi对的上频的,CF上看有10个通道有反应,如果设置下我觉得14个 通道都是开的。

哦,谢谢,以前调朋友机器碰到的问题,有空我再试试。

网友:
FM800没质保?

楼主:
大力电子  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