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升级BLHeli电调

楼主(2016-05-31):
飞穿越机的人大多都知道 BLHeli 的OneShot125能以更快的速度跟马达沟通,让马达反应更快、更准。有一天看到分享MR25的电变/ESC也支援BLHeli了@@"。这不快点来更新怎可以呢^^。我在台北,也谢谢曾权曾大哥热心帮忙,因为电变更新BLHeli是要有烧录器才行。烧录BLHeli前,先要把上机板拆开,因为烧录接点在飞控板上,照片中这是MR25电变专用烧录器。

这烧录器一边是USB接电脑,另一端则是碰触在飞控板上的四个电变的更新接点,没多久曾哥很快就帮我更新完了。

因为更新BLHeli后,二个L方向的马达三条线要任二条交换,不然转动方向会错误。建议在这时上机板拆开时一起调换较好换线。二个L方向马达线任二条交换后就可以把MR25上侧板锁回去了。接下来要校正BLHeli的油门,而这程序也整合在 1.5 App裡了。新的1.5App你可以看到原来设定电池Celll数的地方多了可以选择ESC的画面了.

BLHeli 油门校正的启动方式为,先选 Align ESC 后按下设定确认,

接著再选 BLHeli ESC 再按下设定确认时,会提示你下次重新开机时会进行油门校正。

BLHeli 油门校正程序。如影片所示,在开完机后它会一直叫,等到响声停止或后方电源指示灯全熄时就表示校正完成了。
而所有感度可以先用预设值来飞行,跟以前不同是可以看到原来是 0-100的调整范围,现在变0-200了,可以再做更细的调整。

今天中午在福德试机。一整个好飞, 一开始不习惯, 起飞离地的油门中立点变了, 要到差不多中立点左右机子才会离地,大概在油门50%左右。但整个动力很"平稳" , 过弯时,副翼多一点, 也不会掉高度。我第一趟用原厂5吋桨,机子就很顺。而我第二趟用亚拓6040吋切成5吋平口,更好飞, 整个旋翼风切声变小, 第一趟,下来. 3.77, 第二趟下来.3.8.哇! 更省电". 而用6040桨切成5吋平口桨.。飞起来有5吋的灵敏但有六吋的浮力, 一整个好飞"

感觉转速很稳, 不会因为姿态变化对转速影响很大。只是一开始油门要催到快中立点才起飞不太习惯。以前油门变化太快不够细,而且以前要补油门时,反应没这快。中段反应一整个变细了,要爬昇要催大一点才会反应,一开始很不习惯。不过第二趟我习惯了,高度很容易维持。不过让我觉惊讶是6吋切成5吋平口桨, 真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