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问题求助,求大神

楼主(2016-05-31):
这个怎么用ftdi连接飞控啊,还有这个ftdi,那个arduino,还有gui这三个到底什么关系啊,都是做啥的,求大神给个解释,本人小小白

网友A:
ftdi usb转串口驱动?arduino是开发平台?GUI是环境或者调参吗~~
MWC没用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di usb转串口驱动?arduino是开发平台?GUI是环境或者调参吗~~
MWC没用过~,帮顶

多谢,

网友B:
arduino是调试刷机软件的,根据飞控的版本下载,网上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duino是调试刷机软件的,根据飞控的版本下载,网上有教程。

多谢,是打开的文件不对,已经解决

楼主:
哪位大哥有gui地面站1.8版本的,或者2.3以前的都行,2.3我不会用

楼主:
谁知道为什么我的飞控插上电调跟接收机就连不上gui了,拔掉就可以,给接收机单独供电也可以连上

网友C:
可能是飞控的端口被电调接收机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飞控的端口被电调接收机占用?

已解决,估计是电压问题,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