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K120 射两次大奖了。

楼主(2016-05-31):
打了胶都射 如果螺丝太紧影响顺滑 无语了

网友A:
怎么搞个 妹妹 头像 。!。
K120 也请 上 照片 观摩观摩。

网友B:
上图看看,太松肯定也会射的

网友C:
是太紧了 容易射吧 太送了 怎么会射

网友D:
太紧了,松点

网友E:
横轴螺丝必须拧紧。如果装的是副厂桨夹或里面是副厂轴承,可能尺寸稍微厚一点点,螺丝拧紧后影响顺滑,可以磨薄垫圈即可(保持一定的顺滑,掰动桨夹并不会出现明显上下翘动空间,最佳)。另外,桨夹轴承松散也会松螺丝

网友F:
我的没打胶 也没设呀 而且轴还是弯了校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