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像真船动力选择

楼主(2016-05-31):
准备做一条1:130像真052d,材料差不多都准备好了,在动力系统选择上有点疑惑,还请各位多多指教,首先动力准备用550有刷电机,但淘宝上550电机品类杂多,从几块到几十块不等,能不能推荐一款质量好点的,适合船模用的,另外电调选用多大的合适,需要水冷吗?二是轴系问题,轴用3mm的应该够了吧,螺旋桨需要用多大直径的,舵需要用多大尺寸的,忘各大神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
只能顶起来了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  可否图纸分享一下!~不胜感激!~ 1090635247@qq.com

网友:
楼主,收到邮件了!可是木有附件!好心的楼主麻烦再发一遍吧!

网友A:
用一般的玩具电机就可以,
省电、速度不快,一荡一落、还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般的玩具电机就可以,
省电、速度不快,一荡一落、还仿真

谢谢!

网友B:
提供一点滴,供参考
1根据电压选择电机。有2S和3S两种,
2选择电调,7.4V和高压版电调,
3轴系可用4MM不锈钢拉丝
4螺旋桨可根据图纸设定
舰艇电机,一般选择2S高速550电机,配置320有刷2S电调,电机价额在4、5拾元左右,电调要附合550电机规格,购置l时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一点滴,供参考
1根据电压选择电机。有2S和3S两种,
2选择电调,7.4V和高压版电调,

谢谢详细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供一点滴,供参考
1根据电压选择电机。有2S和3S两种,
2选择电调,7.4V和高压版电调,

我也真需要,谢谢

网友(2016-11-21):
楼主能不能提供一份图纸  2315314264@qq.com

网友:
七楼模友说的是“正解”!比例1:130的用550电机是否有些偏大?不知用几台电机?是否采用减速还是直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