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spa130 装机 国外超流行的Vespa125(更新55楼大神PID已解决飞行时间问题)

楼主(2016-05-31):
标准版本Vespa125 开始仿制 1、机架

2、准备好全部配件

3、电机电调布线
4、分电版、5VESC、飞控安装

5、各种线路直接焊接减轻重量

6、基本完成

7、测飞行:
配置:
frame:Vespa130机架
motor: DYS 1306 4000KV
Popr:BEE X30303
fc: Sp racing f3( CF1.2.0)
ESC: Vgood lite 10A(萤火虫32位lite 10A电调)
Recver:R3008SB(T10J带电压回传)
Transmission:5.8g 600mw
camera: 700TVL
battery:雷鹏 850mah 3s 50C(66g)

飞行重量223g 空机重量:158g
飞行时间 2min-3min
飞行声音小 、飞行时间超短有噪音、桨动平衡有待处理、电机发热严重(70℃左右)
正在努力优化 增加飞行时间 +runcam
视频稍后补充。。。。。。。。。。。。。待续为完上一个国外大神的视频相同配置 +runcam 2比我的重 为毛飞5分钟 莫非国外都是豪 电池用一块丢一块

网友:
不错,坐下慢慢看~

网友:
不错,最近也准备上穿越机

网友A:
很好啊!但空間看來真的很少啊。另外飛起來穩嗎?我也想弄一台少的在室內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啊!但空間看來真的很少啊。另外飛起來穩嗎?我也想弄一台少的在室內飛

相当的稳 就是 时间短 效率不行 准备换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当的稳 就是 时间短 效率不行 准备换桨

网友B:
三叶的什么桨?

网友C:
把蘑菇去掉,用雪人天线,用matek的mini分电板,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叶的什么桨?

X30303 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蘑菇去掉,用雪人天线,用matek的mini分电板,减重

原来的分电版也就3g 感觉没什么区别 蘑菇天线看来要换 主要是桨可能不行吧 电机巨热

网友:
4000kv就不要用30303桨了,换回3100kv试试,或者3030桨。

网友D:
雷鹏3s450mah 50c 5分钟下来3.7v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雷鹏3s450mah 50c 5分钟下来3.7v

............你起飞重量多少? 我只能换桨不能换电机啊 4000KV用3030两叶?

网友E:
视频上的小人是模型么   我去  而且感觉离地面那么低就做动作 还有滞空的感觉 没有慢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视频上的小人是模型么   我去  而且感觉离地面那么低就做动作 还有滞空的感觉 没有慢放么?

没有放慢

网友F:
这个小机很漂亮啊 就是不好装机
PS:我的130也是买的DYS电机  发热巨大 而且震动超大有轴向间隙 CW CCW标也是反的 真是佩服厂家居然说这是正常的。。。这么差的电机还卖不便宜 早知道就买至盈之类的了 大家千万不要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小机很漂亮啊 就是不好装机
PS:我的130也是买的DYS电机  发热巨大 而且震动超大有轴向间隙 CW CCW标 ...

我也非常后悔了 发热大概 100多度 总担心烧了 效率还非常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小机很漂亮啊 就是不好装机
PS:我的130也是买的DYS电机  发热巨大 而且震动超大有轴向间隙 CW CCW标 ...

老外也说到120度的温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