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主轴装上有一点虚位不是很大,手摇有明显的感觉,这正常吗?

楼主(2016-05-31):
折主轴上的旋翼头,试机运转主轴低转速看到明显晃动,以为主轴变型了,换了三根都这样,是主轴轴承有一点虚位,这个虚位有没有,我试了新的轴承,也有这点虚位?这虚位正常吗?1800MAH的3S电池悬停十来分钟应算顺滑吧

网友:
估计是轴承不够好

楼主:
这个有虚位是不是拥震动大的主要原因?

网友:
1800mah,  还是3S,能悬停10来分钟?不可能吧,2200都费劲

楼主:
今天刚测试的十分钟后单节3.67V

网友:
外圈贴合不紧还是内圈有虚位?
外圈的问题就打点胶,内圈的话就该换了

网友A:
同样3S1800悬停3分钟的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3S1800悬停3分钟的求指导…

低转速大螺距60%油门

网友:
我的2200只能5分多钟,什么牌子的电池能悬停这么久。能告诉下吗。

楼主:
普通的电池雷鹏

网友:
用垫片解决虚位,别无二法

网友B:
我的机主轴向左右方向晃都有点虚位,但是这么玩好久了,没觉得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主轴向左右方向晃都有点虚位,但是这么玩好久了,没觉得啥问题。

我是飞完没断电测试的最大值,没有意义,我只折大桨留尾桨全油门345震动值,在60%油门要大些44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飞完没断电测试的最大值,没有意义,我只折大桨留尾桨全油门345震动值,在60%油门要大些440

这振动也叫大啊,我都2000

网友:
2200 3s 5度悬停7分钟

网友: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首先要排除旋翼头的干扰,然后再确认主轴的虚位,如果安装好齿轮后上提主轴有虚位那就请安装垫片。直到没有虚位为止,这个和主轴的尺寸精度有关系的。另外,如果在上提没有虚位的情况下,主轴还有径向虚位的,那就换轴承吧。

网友:
晕,怎么感觉跑题了,都在比谁悬停时间长了。

网友:
我用35C2200可悬停13分钟,3.7V

网友C(2024-11-01):
遇到过,结果把轴承换了,还是有虚位,才想起来,轴承毕竟有标准尺寸,主轴没那么规矩,所以换了主轴,

网友(2024-12-30):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结果把轴承换了,还是有虚位,才想起来,轴承毕竟有标准尺寸,主轴没那么规矩,所以换了主轴,

没想到啊,也有同频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