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HACK多轴转弯的问题

楼主(2016-05-31):
    请教各位朋友,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每次多轴走航线转弯的时候会因速度太快(我飞6米/秒)
出现甩尾,像漂移一样,那样看起来非常危险,而且在这个点拍的照片就算是有云台,角度也会很大
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诉一下怎么设置转弯时的速度,小弟在此感谢大家了

网友A:
pixhack也会,速度大的时候航向会偏离90°+。同时还会伴随失控或者反向

网友:
必须甩尾

楼主:
有没有一个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hack也会,速度大的时候航向会偏离90°+。同时还会伴随失控或者反向

  转弯的时候是特别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有没有一个解决方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弯的时候是特别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有没有一个解决方案呢??

手动下,会有这个情况。gps模式下方向即使满杆也不会出现,我这边测试只要速度一块,就会出现航向偏离或者失控,
我感觉是算法上的,建议你换其他家控测试下,看有无这个情况